过年在家整一个电子钟,试用了一下deepseek,惊到我了。

楼主(2025-02-06):
过年回老家,发现父母的一个表没电了,用的2025的电池,临时买来不及,快递都停了,就想弄一个替代品。翻箱倒柜,找出来一个很旧的电子钟,刮掉电池弹片的绿绣,装上电池,发现功能一切正常,就是年份只能设置1999-2000之间。灵机一动,这10年间,有没有与2025年日历完全一致的年份呢,问了一下DeepSeek,还真被他找到了,思维过程很惊人:
问:2025年与哪几年的日历完全一致?
答:嗯,用户问的是2025年的日历和哪几年的日历完全一致。这个问题看起来是要找出哪些年份的日历与2025年完全相同,包括星期几和日期对齐。首先,我得回忆一下日历的周期性规律。通常来说,公历每28年一个周期,因为一年有365天,而闰年有366天。不过这个周期可能会因为闰年的规则而有所调整。比如,闰年是能被4整除但不能被100整除,或者能被400整除的年份。这样的话,如果两个年份之间相隔的是28年,但中间如果跨越了一个世纪年,比如1900年不是闰年,而2000年是闰年,这时候周期可能就不是简单的28年了。

那首先,我需要确认2025年是不是闰年。2025除以4是506.25,所以不是整数,所以2025年不是闰年,它有365天。那么,接下来需要找的是那些非闰年,并且与2025年的星期分布相同的年份。

首先,每年的第一天星期几会往后推移一天,如果前一年是平年的话,比如2024年是闰年,有366天,所以2025年的第一天会比2024年晚两天。比如,如果2024年1月1日是星期一,那么2025年1月1日就是星期三。不过具体需要知道2025年1月1日的星期几,可能需要查一下或者计算。

不过这里可能需要更系统的方法。首先,计算2025年1月1日的星期几。比如,已知2023年1月1日是星期日,那么2024年是闰年,所以2024年1月1日是星期一,2025年1月1日就是星期三(因为366天后是星期一+2天=星期三)。不过这只是假设,实际可能需要更准确的计算。或者使用基姆拉尔森计算公式来计算某一天的星期几,但可能比较复杂。

或者,可以计算从基准年份到目标年份的总天数,然后模7,余数就是星期几的偏移。比如,假设已知某年的1月1日是星期X,然后计算到目标年份的总天数,然后总天数模7,得到星期几的变化。

不过这里可能需要更简单的方法。比如,考虑2025年之后或之前的年份,看看它们的年份差是否满足模28的条件,或者考虑闰年的影响。

比如,如果两个年份都是平年,且相隔6年、11年、12年或者28年,那么它们的日历可能会相同,具体取决于期间经过的闰年数量。例如,两个平年之间如果相隔6年,期间可能有1个闰年(比如2025到2031,中间有2028是闰年,所以总天数差是6*365 +1=2191天,2191 mod7=2191/7=313周余0,所以星期几相同)。因此,如果相隔6年且期间有一个闰年,那么总天数差是7的倍数,这样星期几就会相同,日历也就一致。

同样,如果是相隔11年,期间可能有3个闰年,比如从2025到2036年,中间有2028、2032、2036三个闰年,所以总天数差是11*365 +3=4018天,4018 mod7=4018/7=574周余0天,所以星期对齐,这样2036年的日历可能和2025年相同。

不过这里需要更仔细的计算,因为可能有些情况下闰年的数量不同,比如如果跨越了世纪年且不被400整除的情况,但2025年附近的世纪年是2000、2400等,而例如2100年不是闰年,但这里的时间跨度可能不会涉及这些年份。

所以,具体来说,要找到与2025年日历相同的年份,需要满足两个条件:

1. 该年份必须与2025年的闰年状态相同,即都是平年或都是闰年。因为2025年是平年,所以目标年份也必须是平年。

2. 从2025年到目标年份的总天数差是7的倍数,这样星期几才会对齐。

所以,首先确定目标年份是否为平年,然后计算两者之间的年数,期间经过的闰年数,计算总天数差,并检查是否是7的倍数。

例如,假设我们要找的是过去的年份,比如2025年之前的年份,或者之后的年份。比如,假设目标年份是Y,Y < 2025,那么从Y到2025年之间的年数是2025 - Y,期间闰年的数量是闰年的次数。总天数差为 (2025 - Y)*365 + 闰年数。然后这个总天数差 mod7应该等于0。

同样,如果Y > 2025,那么总天数差是 (Y - 2025)*365 + 闰年数,同样需要mod7=0。

现在,我们需要找出这样的Y,使得总天数差是7的倍数,并且Y是平年。

现在,先考虑未来的年份,比如2025年之后的年份。例如,2025+6=2031年,检查2031年是否是平年。2031不是闰年,所以符合条件。然后计算从2025到2031年的闰年数,中间有2028年是闰年,所以闰年数为1。总天数差=6*365 +1=2190 +1=2191天。2191 mod7=2191/7=313*7=2191,余0,所以2191是7的倍数,因此2031年的日历应该与2025年相同。

同样,再往后加11年,即2031+11=2042年,检查是否是平年,是的。中间闰年数为2032、2036、2040,共3个闰年。总天数差=11*365 +3=4015 +3=4018天。4018/7=574周,余0,所以2042年日历相同。

继续,2042+6=2048年,检查是否是闰年:2048能被4整除,所以是闰年,不符合,所以跳过。然后可能下一个是2042+11=2053年,检查是否是平年,是的。中间闰年有2044、2048、2052,共3个。天数差=11*365 +3=4015+3=4018,同样mod7=0,所以2053年可能与2042年相同,但这里要看是否和2025年一致。可能需要更仔细的计算。

不过可能更简单的方式是,找到2025年之后的年份,每隔6年、11年、12年等周期,但需要具体计算。

不过可能更系统的方法是计算2025年1月1日的星期几,然后找其他年份的1月1日也是同星期几,并且闰年状态相同的年份。

例如,假设2025年1月1日是星期三(需要确认),那么需要找其他平年且1月1日也是星期三的年份。

例如,假设2025年1月1日是星期三,那么:

计算2026年1月1日:2025是平年,所以有365天,365 mod7=1,所以2026年1月1日是星期三+1=星期四。

2027年是星期四+1=星期五。

2028年是闰年,所以2028年1月1日是星期五+2=星期日。

2029年1月1日是星期日+1=星期一。

2030年是星期一+1=星期二。

2031年是星期二+1=星期三,且2031年是平年,所以2031年的1月1日也是星期三,与2025年相同,且都是平年,所以日历相同。

接着,2031到2032年,2031是平年,所以2032年1月1日是星期三+1=星期四,但2032是闰年。

继续到2037年,可能需要计算,但可能更简单的是,每过6年、11年、12年等周期。

根据之前的例子,2025年和2031年相隔6年,中间1个闰年,总天数差为6*365+1=2191,mod7=0,所以星期对齐,因此日历相同。

同样,再往后,2031+11=2042年,计算闰年数:2032,2036,2040(三个闰年),总天数11*365+3=4018,4018/7=574,余0,所以2042年1月1日也是星期三,平年,因此日历相同。

同样,再往后,2042+6=2048年,但2048是闰年,所以不符合,接着2042+11=2053年,中间闰年2044,2048,2052,三个,天数11*365+3=4018,同样余0,所以2053年1月1日星期三,平年,日历相同。

同样,继续下去,2053+6=2059年,平年,中间闰年2056,一个,总天数6*365+1=2191,mod7=0,所以2059年也是相同日历。

不过需要确认这些计算是否正确。

反过来,2025年之前的年份呢?比如2019年,计算是否与2025年相同。2019年是平年,从2019到2025年有6年,期间闰年有2020和2024年,所以两个闰年。总天数=6*365 +2=2190+2=2192,2192 mod7=2192/7=313*7=2191,余1,所以不是7的倍数,所以2019年1月1日比2025年早一天,因此不相同。

再往前,2014年,2025-2014=11年,期间闰年有2016、2020、2024,三个闰年。总天数=11*365 +3=4015+3=4018,4018 mod7=0,所以如果2014年是平年且1月1日也是星期三,则日历相同。但需要确认2014年1月1日是什么星期几。例如,已知2025年1月1日是星期三,那么2014年1月1日应该是星期三 - (4018 mod7)=星期三 -0=星期三,但4018天前是星期三,所以2014年1月1日也是星期三,但2014年确实是平年,所以2014年的日历与2025年相同吗?

不过这里可能存在错误,因为从2014到2025是11年,期间三个闰年(2016,2020,2024),所以总天数差是4018天,正好是7的倍数,所以星期对齐,因此2014年1月1日也是星期三,且是平年,所以日历相同。

但需要确认2014年1月1日是否确实是星期三。查一下历史数据,2014年1月1日是星期三吗?例如,2013年1月1日是星期二,2013年是平年,所以2014年1月1日是星期二+1=星期三。是的,所以2014年1月1日是星期三,平年,所以日历与2025年相同。

同样,再往前推11年,2003年。2003到2014年是11年,期间闰年有2004、2008、2012,三个,总天数11*365+3=4018,mod7=0。所以2003年1月1日应该是星期三 - 0,即星期三。但2003年1月1日实际是星期三吗?比如,2000年1月1日是星期六,2001年是星期一,2002年是星期二,2003年是星期三,是的,所以2003年1月1日是星期三,平年,日历与2025年相同。

再往前推11年,1992年,但1992年是闰年,所以不符合。再往前11年是1981年,1981到1992年,闰年有1984、1988、1992,但1992是闰年,所以总天数11*365+3=4018,所以1981年1月1日也是星期三,但需要检查1981年是否是平年。1981是平年,是的。所以1981年日历也与2025年相同。

继续这样,可能每隔11年或6年,但需要注意闰年的世纪年问题。例如,1900年不是闰年,所以如果计算到1900年之后的年份,可能需要调整。比如,从2025年往前推到1933年,期间可能有闰年数量不同,因为1900年不是闰年。例如,1933年到2025年是92年,期间闰年数量是92/4=23,减去因为世纪年不是闰年的情况,比如1900年,所以实际闰年数为23 -1=22个。总天数差=92*365 +22=33580 +22=33602,33602 mod7=33600是7的倍数,所以余2,因此不是7的倍数,所以1933年不与2025年相同。

因此,可能的答案是2025年与2031、2042、2053、2065(可能需要检查)等年份相同,而过去的年份包括2014、2003、1992(但1992是闰年,所以排除),1981、1970等,但需要检查这些年份是否平年且满足天数差。

不过根据之前的计算,2025年对应的过去年份有2014、2003、1992(但1992是闰年,所以排除),因此实际是1981年,1970年(1970是平年,但计算是否正确?比如从1970到2025是55年,期间闰年数=55/4=13.75,即13个闰年(因为1972到2024之间的闰年),但实际需要精确计算,比如1970到2025之间有1972、1976...2024,共14个闰年(因为(2024-1972)/4 +1= (52)/4 +1=13 +1=14),所以总天数=55*365 +14=20075 +14=20089,20089 mod7=20089-7*2869=20089-20083=6,所以余6,不是0,所以1970年不与2025年相同。

所以正确的过去年份应该是2014、2003、1992(闰年,排除)、1981(平年),然后计算1981到2025年的总天数:44年,闰年数=44/4=11,减去世纪年,比如2000年是闰年,所以不需要减,因此闰年数为11。总天数=44*365 +11=16060 +11=16071,16071 mod7=16071/7=2295*7=16065,余6,所以不是0,所以1981年也不对。

这说明之前的推理可能有误,可能哪里出错了。例如,在计算2014到2025年的闰年数时,应该是3个(2016,2020,2024),所以总天数差11*365 +3=4018,4018 mod7=0,所以正确。那2014年是正确的。同样2003到2014年是11年,闰年有2004,2008,2012,三个,总天数11*365+3=4018,mod7=0,所以正确,所以2003年也是正确的。那为什么从1981到2025年计算有问题呢?因为从1981到2025年有44年,闰年数应该是44/4=11,但实际可能有11个闰年(如1984,1988,...,2024),共11个,所以总天数44*365 +11=16060 +11=16071,mod7=16071 - 7*2295=16071 -16065=6,所以余6,因此不对,所以1981年1月1日与2025年相差6天,所以星期不同。

这说明之前的结论中,2025年对应的过去正确年份是2014和2003,而未来的年份是2031、2042、2053、2065(需验证)。但可能之前的计算有误,比如2031年是否正确?

再验证一次:2025到2031年是6年,期间闰年有2028年,所以1个闰年,总天数=6*365 +1=2191,2191 mod7=0,因为7*313=2191,所以正确。因此2031年正确。

然后2031到2042年是11年,闰年有2032、2036、2040,三个,总天数=11*365+3=4018,mod7=0,正确。所以2042年正确。

同理,2042到2053年,11年,闰年2044、2048、2052,三个,总天数=11*365+3=4018,mod7=0,正确,所以2053年正确。

继续2053到2059年,6年,期间闰年2056,一个,总天数=6*365+1=2191,mod7=0,所以2059年正确。

但2059年之后呢?2059+11=2070年,闰年有2060、2064、2068,但2068超过2070,所以三个闰年吗?2060、2064、2068,但到2070年,闰年数是2060、2064、2068(2070年之前),所以从2059到2070是11年,闰年有3个,总天数=11*365+3=4018,mod7=0,所以2070年1月1日也是星期三,平年,所以日历相同。

不过需要确认2070年是平年,是的,因为2070/4=517.5,不是整数。

所以综合起来,2025年对应的相同日历年份包括过去的2014、2003、1992(但1992是闰年,排除),因此实际是2014、2003、1981(但之前计算发现1981到2025的天数余6,所以不对),所以可能只有2014和2003是正确的过去年份,而未来的2031、2042、2053、2059、2070等。

但需要确认这些年份是否确实满足条件,可能需要手动检查几个年份的1月1日星期几。

例如,2025年1月1日假设是星期三,那么:

- 2014年1月1日:星期三(根据之前的计算)

- 2003年1月1日:星期三(正确)

- 1992年1月1日:闰年,所以排除

- 2031年1月1日:星期三

- 2042年1月1日:星期三

- 2053年1月1日:星期三

依此类推。

因此,最终答案是2025年的日历与2031、2042、2053、2064(需检查是否闰年,2064是闰年,所以排除)等年份相同,而过去的年份包括2014、2003、1992(闰年排除)、1981(可能错误)等。

不过根据正确的计算,应该得到的答案是2025年与2031、2042、2053、2064(错误,因为2064是闰年),所以正确的未来年份是2031、2042、2053、2065?或者需要重新计算。

可能更准确的答案是每隔11年或6年的组合,具体为:

2025 +6=2031

2031+11=2042

2042+11=2053

2053+6=2059

2059+11=2070

依此类推,因此这些年份都是平年且满足天数差为7的倍数。

而过去的年份:

2025-11=2014

2014-11=2003

2003-11=1992(闰年,排除)

所以下一个是1992-11=1981,但1981到1992年有11年,期间闰年1984、1988、1992(但1992是目标年之后的,所以实际闰年数是1984、1988两个,因为1992在1981到1992期间的最后一年是1992,所以闰年数为3个?1984、1988、1992,但1992年是闰年,所以从1981到1992年,闰年数是3,所以总天数11*365+3=4018,mod7=0,所以1981年1月1日也是星期三,但1981年是平年,所以日历与2025年相同?但之前计算从1981到2025年总天数差不是7的倍数,所以可能存在矛盾。

这里的问题可能出在,当计算两个年份之间的总天数时,是否需要包括起始年或结束年的闰年。例如,从1981到2025年,闰年包括1984到2024之间的闰年,共11个(1984,1988,1992,1996,2000,2004,2008,2012,2016,2020,2024),共11个闰年,所以总天数差=44*365 +11=16060 +11=16071,16071/7=2295*7=16065,余6,所以mod7=6,因此1981年1月1日比2025年早6天,即星期三 -6天=星期四(因为7-6=1,所以星期三 +1=星期四?这里可能更准确的计算是,如果从1981到2025的天数差是16071天,那么16071 mod7=6,所以2025年1月1日比1981年1月1日晚6天。如果1981年1月1日是星期三,那么2025年1月1日应该是星期三 +6=星期二,但根据之前的假设,2025年1月1日是星期三,所以这里矛盾,说明1981年不可能与2025年日历相同。

这说明之前的结论可能有误,即2014年和2003年是正确的,但再往前的年份可能不符合,因为闰年数计算错误。

因此,正确的过去年份应该是2014和2003,而未来的年份是2031、2042、2053、2064(但2064是闰年,所以排除),所以正确的未来年份为2031、2042、2053、2059、2070等,需要确认这些年份是否为平年且天数差正确。

例如,2059年是否是平年,是的,2059/4=514.75。从2053到2059是6年,期间闰年有2056年,所以1个闰年,总天数=6*365+1=2191,mod7=0,所以2059年正确。

然后2059+11=2070年,期间闰年有2060、2064、2068,三个,所以天数差11*365+3=4018,mod7=0,正确。

因此,2025年的日历完全一致的年份包括:

过去的:2014、2003

未来的:2031、2042、2053、2059、2070等。

但需要确认这些年份是否都符合条件,即平年且天数差正确。

另外,可能还有更早的周期,比如28年周期,但由于闰年的影响,可能周期更长,比如28年中的闰年数量是否为整数个周数,比如28年通常有7个闰年,总天数差=28*365 +7=10220 +7=10227,10227 mod7=10227/7=1461*7=10227,余0,所以28年后日历相同。但需要检查28年后的年份是否闰年状态相同。例如,2025+28=2053年,之前已经算到2053年是符合条件的,所以2053年确实是一个答案,而2025-28=1997年,检查1997年是否是平年,是的,计算天数差28年,闰年数7个(1996、2000、2004、2008、2012、2016、2020),但1996在1997年之前,所以从1997到2025年是28年,期间闰年有2000、2004、2008、2012、2016、2020、2024,共7个,总天数=28*365 +7=10220 +7=10227,mod7=0,所以1997年1月1日与2025年1月1日星期几相同,且都是平年,所以日历相同。但之前没有考虑到28年的周期,所以1997年也应该是一个答案。

但根据之前的计算,2003年也是答案,而1997+6=2003年,符合6年的间隔。这说明可能存在多个周期,如6年、11年、28年等。

因此,正确的答案应该包括:

过去的年份:1997、2003、2014

未来的年份:2031、2042、2053、2059、2070、2081等,具体需要确认。

不过可能需要更系统地列出所有符合条件的年份,考虑不同的周期组合。

总结起来,2025年的日历完全一致的年份是那些与2025年同为平年,并且满足总天数差为7的倍数的年份。根据计算,这些年份包括:

未来的年份:2031、2042、2053、2059、2070、2081、2092(但2092是闰年,排除)、2097(需要检查)等。

过去的年份:2014、2003、1997、1986(检查闰年数)等。

但需要逐一验证这些年份是否符合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githu......打头的网站我这边打不开 。

用 github 下载器试试
https://github.moeyy.xyz/

我没试过,我是直接在 github 下载的

楼主:
例如,1997年:

从1997到2025是28年,期间闰年有2000、2004、2008、2012、2016、2020、2024,共7个闰年。总天数=28*365 +7=10220+7=10227,10227 mod7=0,所以星期对齐。1997年是平年,所以日历相同。

同样,1986年到2025年是39年,期间闰年有1988、1992、1996、2000、2004、2008、2012、2016、2020、2024,共10个闰年。总天数=39*365 +10=14235 +10=14245,14245 mod7=14245/7=2035*7=14245,余0,所以1986年1月1日与2025年相同,但1986年是平年吗?是的,1986/4=496.5,不是闰年。因此1986年也是答案之一。

不过这样看来,可能有很多年份,但根据常见的日历周期,通常每28年重复一次,但受闰年影响可能会有差异。因此,最终的答案可能包括多个年份,但用户可能希望得到所有可能的年份,或者最近的几个。

不过根据实际查询,2025年的日历与1997年、2003年、2014年、2031年、2042年、2053年、2059年、2070年等相同。但需要确认这些是否都正确。

不过为了准确起见,最好使用已知的在线日历查询工具或公式来计算。例如,使用基姆拉尔森公式计算某年1月1日的星期几。

基姆拉尔森公式:h = (q + [13(m+1)/5] + K + [K/4] + [J/4] + 5J) mod7

其中,h是星期几(0=星期六,1=星期日,2=星期一,...6=星期五)

q是日期(1月1日所以q=1)

m是月份,1月和2月视为上一年的13月和14月,所以对于1月,m=13,年份减1。

因此,计算2025年1月1日:

q=1, m=13, 年份=2024(因为m=13属于上一年)

K=24(年份的后两位)

J=20(年份的前两位)

h=(1 + [13*(13+1)/5] +24 + [24/4] + [20/4] +5*20) mod7

计算各项:

[13*(14)/5]=[182/5]=36(取整数部分)

[24/4]=6

[20/4]=5

所以h=(1 +36 +24 +6 +5 +100) mod7 = (1+36=37; 37+24=61; 61+6=67; 67+5=72; 72+100=172) →172 mod7=172-7*24=172-168=4,所以h=4,对应星期三(因为0=星期六,1=日,2=一,3=二,4=三)

所以2025年1月1日是星期三,平年。

现在计算其他年份的1月1日是否为星期三且为平年:

例如2031年:

m=13,年份=2030,K=30, J=20

h=(1 + [13*14/5] +30 + [30/4] + [20/4] +5*20) mod7

=1 +36 +30 +7 +5 +100=1+36=37+30=67+7=74+5=79+100=179 mod7=179-7*25=179-175=4 →星期三,平年,符合条件。

同样,2042年:

m=13,年份=2041,K=41, J=20

h=1 + [13*14/5] +41 + [41/4] + [20/4] +5*20

=1+36+41+10+5+100=1+36=37+41=78+10=88+5=93+100=193 mod7=193-7*27=193-189=4 →星期三,平年,符合条件。

同样,2053年:

m=13,年份=2052,K=52, J=20

h=1 +36 +52 +[52/4]=13 + [20/4]=5 +100 →1+36=37+52=89+13=102+5=107+100=207 mod7=207-7*29=207-203=4 →星期三,平年,符合条件。

2059年:

m=13,年份=2058,K=58, J=20

h=1 +36 +58 +[58/4]=14 +5 +100=1+36=37+58=95+14=109+5=114+100=214 mod7=214-7*30=214-210=4 →星期三,平年,符合条件。

2070年:

m=13,年份=2069,K=69, J=20

h=1 +36 +69 +[69/4]=17 +5 +100=1+36=37+69=106+17=123+5=128+100=228 mod7=228-7*32=228-224=4 →星期三,平年,符合条件。

过去的年份:

2014年:

m=13,年份=2013,K=13, J=20

h=1 +36 +13 +[13/4]=3 +5 +100=1+36=37+13=50+3=53+5=58+100=158 mod7=158-7*22=158-154=4 →星期三,平年,符合条件。

2003年:

m=13,年份=2002,K=2, J=20

h=1 +36 +2 +[2/4]=0 +5 +100=1+36=37+2=39+0=39+5=44+100=144 mod7=144-7*20=144-140=4 →星期三,平年,符合条件。

1997年:

m=13,年份=1996,K=96, J=19(因为1997年属于20世纪,所以J=19)

h=1 +36 +96 +[96/4]=24 +[19/4]=4 +5*19=95

计算各项:

1+36=37

37+96=133

133+24=157

157+4=161

161+95=256

256 mod7=256-7*36=256-252=4 →星期三,平年,符合条件。

因此,1997年也是答案之一。

所以,总结起来,2025年的日历与以下年份完全一致:

过去的年份:1997、2003、2014

未来的年份:2031、2042、2053、2059、2070、2081(需验证2081年)、2092(闰年排除)、2097等。

继续验证2081年:

2081年是平年,计算1月1日:

m=13,年份=2080,K=80, J=20

h=1 +36 +80 +[80/4]=20 +[20/4]=5 +5*20=100

总和:1+36=37+80=117+20=137+5=142+100=242 mod7=242-7*34=242-238=4 →星期三,平年,符合条件。

因此,2081年也是答案。

同样,2097年:

m=13,年份=2096,K=96, J=20

h=1 +36 +96 +[96/4]=24 +[20/4]=5 +5*20=100 →1+36=37+96=133+24=157+5=162+100=262 mod7=262-7*37=262-259=3 →星期三?3对应星期二,所以这里可能有错误,说明我的计算有误。

等一下,基姆拉尔森公式中,h的结果0=星期六,1=星期日,2=星期一,3=星期二,4=星期三,5=星期四,6=星期五。所以h=3对应星期二,所以2097年1月1日是星期二,不是星期三,因此不符合条件。因此,2097年不是答案。

这说明在计算时需要更仔细,可能之前的某些步骤有误。

综上所述,2025年的日历完全一致的年份包括:

过去的:1997、2003、2014

未来的:2031、2042、2053、2059、2070、2081、2092(但2092是闰年,所以排除)、2097(不符合)等,直到遇到闰年或天数差不符合为止。

因此,最终的答案应该是这些年份,但通常用户可能希望最近的几个,或者所有可能的,但根据周期性,通常列出未来的和最近的过去几个。

不过根据实际计算,正确的答案应包括:

过去的年份:1997, 2003, 2014

未来的年份:2031, 2042, 2053, 2059, 2070, 2081, 2092(闰年排除),接着2097(不符合),所以下一个是2097+6=2103年,但2103年是平年吗?2103/4=525.75,是的。计算2103年1月1日:

m=13,年份=2102,K=2, J=21

h=1 +36 +2 +[2/4]=0 +[21/4]=5 +5*21=105

总和:1+36=37+2=39+0=39+5=44+105=149 mod7=149-7*21=149-147=2 →对应星期一,所以不符合。

因此,正确的未来年份到2081年为止。

综上,2025年的日历与以下年份完全一致:

过去的:1997, 2003, 2014

未来的:2031, 2042, 2053, 2059, 2070, 2081

但需要确认每个年份是否都符合条件,比如2081年是否正确:

2081年1月1日星期三,平年,是的,所以正确。

因此,最终的答案列表包括这些年份。

2025年的日历与以下年份的日历完全一致,包括星期分布和日期对齐:

过去的年份:1997年、2003年、2014年

未来的年份:2031年、2042年、2053年、2059年、2070年、2081年

分析过程:
闰年规则:公历闰年为能被4整除但不能被100整除,或能被400整除的年份。2025年非闰年(365天),故目标年份也需为平年。

周期性规律:日历重复需满足两个条件:

年份同为平年;

两年份间的总天数差为7的倍数(确保星期对齐)。

具体计算:

未来年份:

2031年:间隔6年,含1个闰年(2028),总天数差为
×
+
=
6×365+1=2191,模7余0。

2042年:间隔11年,含3个闰年(2032、2036、2040),总天数差为
×
+
=
11×365+3=4018,模7余0。

2053年、2059年、2070年、2081年:类似计算,均满足条件。

过去年份:

2014年:间隔11年,含3个闰年(2016、2020、2024),总天数差模7余0。

2003年、1997年:同理验证,符合条件。

关键验证点:
通过基姆拉尔森公式计算各年份1月1日的星期几,确认均为星期三且为平年。

例如,2031年1月1日为星期三,且为平年,日历与2025年一致。

结论:
2025年的日历与上述年份因周期性重复而完全一致,适用于需长期计划或历史对比的场景。

网友:
这回答好长

网友B:
请问有没有deepseek电脑版下载,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有没有deepseek电脑版下载,谢谢!

有,比如
https://ollama.com/library/deepseek-r1

可下载 Ollama
https://github.com/ollama/ollama ... oad/OllamaSetup.exe

然后用 Ollama 部署 DeepSeek R1

不过你竟然敢想自己部署 DeepSeek,你的电脑很强哦

网友D:
前几天俺就在另一个帖子里说过了,相比于其它 AI,DS 给出的回答总是又臭又长,最适合拿来写八股文 ......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前几天俺就在另一个帖子里说过了,相比于其它 AI,DS 给出的回答总是又臭又长,最适合拿来写八股文 ..... ...

这也没啥,但...

我知道 Ai 喜欢乱说话,问题是,我一旦指出或诘问,它就给我装傻,这个是不是有点太...

网友:
大致浏览一下,两点感受:
1、DS的答复简直是懒婆娘的裹脚布
2、回答存在一定的纰漏,需要甄别。例如:
例如,假设2025年1月1日是星期三,那么:
计算2026年1月1日:2025是平年,所以有365天,365 mod7=1,所以2026年1月1日是星期三+1=星期四。
2027年是星期四+1=星期五。
2028年是闰年,所以2028年1月1日是星期五+2=星期日。
2029年1月1日是星期日+1=星期一。

2028年是闰年不假,但元旦那天是周六非周日,因为多出的一天在2月份

也许答复中已有纠正,但我没细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也没啥,但...

也许人家说的是真话,用户暴增但算力有限,泼天的富贵接不住啊!

另外你问的问题过于专业了,训练素材中这方面的知识少的话,答错也属于正常的。

网友E:
没看完,感觉比人强大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看完,感觉比人强大多了!

那还不至于,现在的 AI 在大多数领域基本只能在你不是很懂的时候比你更强。

当然在有些领域已经碾压人类了,比如下棋 ...

网友:
试过几次https://www.deepseek.com/?ref=prompt,感觉回答问题很啰嗦,常识性错误(技术型问题)也还是时常出现,不能处理图纸之类的问题,应用局限性还很大,暂时只能说是个玩具,再观望一段时间吧。假如是真的AI,那就应该有自主学习、纠错、改进的能力(可以人工辅助),又看见高薪招聘的新闻,但愿两年后水平能真正提高。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有,比如
https://ollama.com/library/deepseek-r1

githu......打头的网站我这边打不开 。

网友F:
但我听他们说:对电脑的要求不是很高,很多电脑都可部署。
但我的电脑部署后,下载了一个最小版本。能用,可关机后再开机Ollama就不能打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但我听他们说:对电脑的要求不是很高,很多电脑都可部署。
但我的电脑部署后,下载了一个最小版本。能 ...

嗯,不是很高,运行最小版本么 但问题是,它能干啥?

btw. DSR1-617b 需要 336GB 显存,而 7b(我现在运行的)需要 8G 显存,可我有 8G 显存吗?没有 我只能用 CPU 运行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