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老微安表头型号

楼主(2025-02-06):
各位老师,小弟最近修了一款59年的万用电表,表头损坏准备更换,可是这款标为“402型”满度为150ua表头全网没有在售,希望各位老师能帮忙提供解决方案,不敬感激!

楼主:
貌似从1961年以后不再使用4xx作为表头型号,希望能有前辈分享一下402的平替表头,感谢

网友:
最好把全表拍下来,看有没有认识的。

网友A:
从灵敏度看不难找,高于150uA就并个电阻,主要看好不好安装上去。

网友B:
这个真不懂,也同求指点表头型号的含义,比如常见到85-c1、44c2等,具体是啥意思?只模糊知道这些是表头安装尺寸,同尺寸可以有不同电流,当然也就顺带的不同电压表。求大师指点,尺寸合适的话,现在很多老表都可以换现在的表头复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真不懂,也同求指点表头型号的含义,比如常见到85-c1、44c2等,具体是啥意思?只模糊知道这些是表头安 ...

我最近也再看表头,所有卖家都不知道满偏电压或者说内阻,专业卖家都不专业。

网友C:
业余玩家替换表头首先考虑机械尺寸是否能安装到原表头的位置。其次我们关心的电参数主要是满偏转电流和表头内阻。在没有电参数相同表头的情况下,我们只能选比原表头电参数小的表头来替换,也就是说,要选满偏电流小于原表头,内阻小于原表头的表头来替换。当然也可以选一个参数相同,另一个参数偏小的。假设楼主的表头是150微安300欧姆内阻,方便举例我们可选100微安200欧姆表头来替换。原表头电路中流过150微安对新表头来说多了50微安,我们在新表头上并一个电阻将多余的50微安分流掉。新表头要100,分流电阻要50,用欧姆定理或简单的比例计算,电阻电流是表头电流的一半,电阻阻值应取表头内阻的两倍,电阻取400欧。第一步改造后新表头等效一只150微安,133.3欧姆内阻的表头。在此基础上再串联一只166.7欧姆电阻,就形成了一只150微安300欧姆内阻的等效新表头。对于楼主线圈不通的表头内阻无法测量,可以用数字万用表电流档串一只几K欧姆的电位器接在老表头位置。将老电表打在容易获得满偏值的档位,加上满偏值的电参量,如打在直流10伏档就加10伏直流电压。此时调整与数字表串联的电位器,当数字表显示150微安时,此时数字表与电位器阻值之和就是老表头的内阻值。也可将电位器阻值看成是老表头的近似内阻值,误差约十几欧姆。

网友:
楼主把表头尺寸测量一下;手头有100微安滴表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灵敏度看不难找,高于150uA就并个电阻,主要看好不好安装上去。

老师这个电阻阻值该怎样计算呢,是按照并联电阻计算的话表头阻值。是直接用万用表测量表头接线柱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业余玩家替换表头首先考虑机械尺寸是否能安装到原表头的位置。其次我们关心的电参数主要是满偏转电流和表头 ...

老师解释的很清楚,受教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师这个电阻阻值该怎样计算呢,是按照并联电阻计算的话表头阻值。是直接用万用表测量表头接线柱吗?

通常不必计算,因为你会发现计算值往往与实际相差甚大
先并可调电阻分流,全程用数字uA表监测干路总电流,反复调整分流电阻和电源电压(用电位器分压或限流),直到满度时总电流符合要求,这样灵敏度就调好了;然后在干路中串个可调,用数字欧姆表监测串联总电阻,调整到所需要的阻值。第二步阻值这个不重要,只要不大于电路要求就行,因为一般电路里面都有可调整的地方。

注意:数字电流表不能用mA档(精度不够)。另外要尽量焊开表头线、脱离电路板再调整,以免受到电路的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常不必计算,因为你会发现计算值往往与实际相差甚大 。
先并可调电阻分流,全程用数字uA表监测干 ...

为啥计算值会有误差呢?
因为表头线圈儿的电阻是测不准的——它有温漂,这个电阻差一点儿分流电阻就会差很多,要分走的电流越少误差就越大。计算的意义在于事前评估分流电阻的大致阻值,公式为 Rf=Ig*Rg/(In-Ig),其中Ig、Rg为裸表头灵敏度和电阻,In是目标灵敏度,Rf是要并联的电阻。

网友:
最主要是新买的表头能不能装进去,我记得以前的MF91的就是150微安的表头

楼主:
外观
物理方面我不担心,主要是灵敏度,各位老师一教,我也是有点头绪了,谢谢各位

楼主:
这个表头内部现在遇到的原因是完全消磁了,如果想要充磁的话,需要注意一些什么?了解什么数值?我看在维修区也有充磁的一些资料

网友:
最简单高效的办法是充磁线圈儿直接绕在磁钢上,可参考: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306031

介绍一个成功的表头充磁经历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306031

给一台82年的500型万用表充磁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306031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常不必计算,因为你会发现计算值往往与实际相差甚大 。
先并可调电阻分流,全程用数字uA表监测干 ...

老师,我测的满偏电流大于300微安,可否使用300微安电流表代替150微安电流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业余玩家替换表头首先考虑机械尺寸是否能安装到原表头的位置。其次我们关心的电参数主要是满偏转电流和表头 ...

老师,我用您的方法测得表头电阻28k欧姆,是否是我测错了,感觉表头的内阻有点大

网友:
鉴于你说的表头满偏电流是150微安,所以用前述的方法来测另一个内阻参数。现在看来原来可能不是150微安的表头,是多少电流的表头呢?通常万用表线圈电阻几百到两千多欧姆。我们先将数字表串的电位器调到0欧,还是10伏档加10伏电,看一下这时数字表上的电流值, 假如此时是520微安,可推测原表头很可能就是500微安的。再将电位器调大电阻,电流会逐渐下降,一直到500微安。此时看一下电位器阻值是否在合理的线圈阻值范围内,这样原表头满偏电流和线圈内阻基本可以得到了。这是理论上的方法,你可实践一下,检验一下是否可行。假如你已确定原表头是300微安的,还可以用前述方法测出表头内阻,这时应该改变电位器阻值将电流值调到300微安。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师,我测的满偏电流大于300微安,可否使用300微安电流表代替150微安电流表?

不可以,电流灵敏度只能降低,无法提高。

网友:
表头的电阻,用数字表直接测就好了,不会烧线圈儿的,最多会打表,不放心的话串个已知电阻,测完后做减法。
另外,数字表欧姆档的输出电压因表而异,有条件的话选电压小的用,
例如测MF47的表头,用UT61E+测会打表,而用UT61E,指针都不会满偏。
没有数字表的时代只能用指针表测,但合适的量限内阻低电流大,所以都建议间接测量。

楼主:
从新测满偏300微安,800欧姆内阻,感谢各位的帮助,矿坛老师真的很热心,从中学到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