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检波的一个问题

楼主(2025-02-06):
图1是没有高放的单管机电路,图2是来复式单管机电路。
图1中,二极管D上是没有施加直流偏压的,高频信号直接施加在D上进行检波。
图2中,二极管D是通过电阻R被施加了一定的直流电压,工作在一定的直流工作点来进行检波的。
如果把图2中的R去掉,使得图2中的D像图1中的D一样,不施加直流片偏压,得到图3的电路图,图3电路中的D是否也能正常检波呢?
如果不可以,为什么图1中的D不施加直流偏压就可以正常检波,而图2中的D必须施加直流偏压才能正常检波呢?

图1

图1

图2

图2

图3

图3

网友A:
理论上二极管D没有直流偏压也可以实现检波的,这就是图一能实现检波的原因。
图三由于C4的存在,检波回路无法形成回路,主要是C4在第一个波形充电后无释放通道,后续的信号无法通过C4形成回路,导致无法实现连续检波。
图二的R如果太大导致时间常数超过半个波形的时长,将产生检波信号的失真。

网友:
图1是谐振回路提供检波能量,如果检波管不导通的话谐振电压就会积累增加,直至检波管初步导通

图2是电感和晶体管提供检波能量,信号不能蓄积累加,提供一定偏压使二极管尽早导通对于接收是有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二极管D没有直流偏压也可以实现检波的,这就是图一能实现检波的原因。
图三由于C4的存在,检波回路 ...

也就是说,图2中R的主要作用是为了给C4提供充放电的通道,而不是为了给二极管D提供直流工作点。
不知我这样理解正确?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图2中R的主要作用是为了给C4提供充放电的通道,而不是为了给二极管D提供直流工作点。
不知我 ...

是的,因为没有R就不能实现检波,附带提供直流工作点。实际图二电路的直流工作点偏大,后期电路在D下端至C3/R1/R2节点增加4.7~8.2K电阻和4.7~10μF的并联元件,为的是减小直流偏置提高小信号检波效率。
R换成二极管可以实现所谓的“倍压检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