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调的温度设定的学问

楼主(2025-02-07):
我发现很多人冬天喜欢把空调开到26度,我一般开20度或者18度16度,主要原因是,空调也没有那个能力让房间真升到26度,再说冬天穿那么多衣服为啥要那么高温度。

如果室内本身温度也就10度多,设置20度和26度的制热能力是一样的,大部分空调,哪怕变频空调,只要环境温度和设定温度差距在3度以上,那肯定是全功率运行,根本没区别。但是我昨晚突然发现我想的不完全对。

在大部分情况下,确实是我想的那样,但是在有些情况下,我发现差别还是很大的,这里想分开和大家讨论一下。

在夏天制冷时,因为冷空气下移,所以空调吹的冷气会离开空调,而均匀和室内混合,这就导致空调的进风口的气体温度和整个房间的温度差不多。此时设置多少度,那房间就会到多少度。

但是在冬天时,情况不太一样,空调吹出来的热气上移,会导致进风口的温度实际上和室温是不一样的,甚至高个七八度都不稀奇,这就会导致,设置25度,实际房间温度可能到了17度就上不去了。当然还有个因素,如果窗户密闭不严,风大,冷气往里窜,此时相当于墙上开着热空调,窗口开着冷空调,一冷一热的风交杂一起,导致室内各处温度分布不均匀,同一个房间里不同点的温度都可以差2度以上。但是冬天如果设定温度不高,空调会到温度停机,那温度会慢慢扩散均匀,最终设定温度和房间温度差不多,如果设定温度过高不停机,那就无从知道室温是多少了。

网友:
定频空调设定到空调刚好不停机的那个温度就是空调的最大制冷/制热能力了,再往上或往下调也没用了。

网友:
这个也简单嘛,搞个小风扇循环呗

网友:
楼主说的是挂机,柜机进风口在靠近地面位置,温度传感器也在靠近地面的进风口,情况会有变化

网友:
变频空调是会根据你设定的温度和环境温度的差距来调整功率的
定频空调如果自动风速,也是会根据温度差来调整出风量的

网友:
制热一般我都设定·27度,实际和设定22度不一样的。

网友A:
晚上睡觉制热设定22度盖4斤被子正好,如果设置23度半夜就会出汗,蹬被子,,,

网友:
冬季空调制热,如果设定温度低,有的机器不启动。

必须打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晚上睡觉制热设定22度盖4斤被子正好,如果设置23度半夜就会出汗,蹬被子,,,

我对温度要求也很高,差一度就要么热要么冷不舒服。

网友B:
室内温度能达到的实际值主要和空间尺寸(立方米)与空调的制冷/制热能力有关。
一般情况冬天需要提高的温度大于夏天需要降低的温度,所以空调制冷/制热功率需要按冬天温差确定,功率偏小就会发生冬天升温不足的问题。

网友:
俺不管那些,常年25°不会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室内温度能达到的实际值主要和空间尺寸(立方米)与空调的制冷/制热能力有关。
一般情况冬天需要提高的温 ...

还真和空间尺寸(立方米)不是最强的关系,而是和房间的表面积,以及房间内摆放的物品量关系更大一些。只是把房间内部这些空气给改变温度,其实要不了多少能量。

网友:
别太在意遥控器上那个温度,你甚至不知道空调里边测温度的传感器是不是准的

网友:
事实上风管机(安装在吊顶内)的这种现象更明显,夏天制冷效果很好,冬天制热效果差很多,坐在下面腿冷飕飕的,但在吊顶上部热量聚集区很热。像这种情况应该结合新风系统进行空气对流的重新设计才有可能改善,可惜很多装修的只顾好看并不考虑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