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捷伦示波器问题请教

楼主(2025-02-07):
在二手市场买了台安捷伦54622D示波器,经打理后其他都正常,就是测量的图像总是在上下跳动,有的时候也能正常显示,请教大师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
在用的二手综测,刚买来时也有这种现象,检查发现是视频板上的帧微调电阻氧化所致,更换后故障消除。

网友:
检查一下显像管座视频板上的微调电阻,轻轻触动一下,如果图像跳动,更换之。

楼主:
谢谢。下午试试

楼主:
试了一下,视频板上这个可调电阻好象是调亮度的,没有用

网友A:
是整个屏幕跳动,还是仅仅是被测量的波形上下跳动?如果是后者,则应该是示波器的测量功能设置不对。

网友:
这么大个显像管?整个图像上下跳动,按照以前修电视的思路,因该是场不同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整个屏幕跳动,还是仅仅是被测量的波形上下跳动?如果是后者,则应该是示波器的测量功能设置不对。

你说的很对,不是整个屏幕的问题,按下《RUN/STOP》键时图像很稳定,我想不应该是后面的问题。后面就是一台小电视机,很好玩的,让我想起当年自己组装9寸电视机的光景。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很对,不是整个屏幕的问题,按下《RUN/STOP》键时图像很稳定,我想不应该是后面的问题。后面就是一 ...

你的照骗第一张上半部不亮下半部亮,第二张上半部亮下半部不亮,配合你说的图像上下抖动,所以前面回帖的才认为你描述的是屏幕上的整体图像在抖,这就是人家叫你调可调电阻的原因,而且你也特意拆开机器拍了显像管部分,都是在暗示这个问题。

如果屏幕图像是稳定的,只是波形不稳定,你不应该这样描述,你应该说是显示的波形不稳定(但屏幕上的其它元素比如菜单是稳定的)。

波形不稳定首先应该看用于输入测试的信号是稳定的,触发是正确的,如果这些都检查没问题,就是触发电路有问题,这和显示无关。

看你背景有其它示波器,你可以用其它示波器显示你 54622 测量不稳定的信号,两者同时对比,看是信号不稳定还是 54622 有问题。同时,检查 54622 的触发设置是否正确河狸。或者,我记得 54622 有 Auto 键?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很对,不是整个屏幕的问题,按下《RUN/STOP》键时图像很稳定,我想不应该是后面的问题。后面就是一 ...

这个屏幕看起来很舒服,更像是示波管的传统示波器,我觉得比液晶的好看。

回到你的问题。如果输入的信号是稳定的,只是显示的波形跳动,那就一定是示波器的触发功能没有设置好。看你的图2上面,显示的触发参数是:你已经选择了自动触发方式,上升沿触发,触发电平为2.46V,实时触发,就是延迟0.0S。自动触发的好处是总有扫描波形更新显示,但也有缺点,就是有时波形显示不稳定,可能会上下或左右晃动。主要原因是触发电平随信号波动而自动变化,不断变化的触发电平会导致波形晃动。你只要改为常态触发就可以解决问题,你可以试试。按一下示波器触发功能选择的按钮,会看到“自动”,“常态”,“单次”触发等选项,选常态触发,然后就可以手动调节触发电平,看看波形是否能稳定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屏幕看起来很舒服,更像是示波管的传统示波器,我觉得比液晶的好看。

回到你的问题。如果输入的信 ...

谢谢!试了一下,是稳定了很多,偶尔还有点晃动,不过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