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F30的二极管损坏

楼主(2025-02-07):
昨天测量220V遥控器时损坏了我的MF30表!测量220V输出时没有测量到电压,以为没有输出便拨到100欧姆档测继电器通断------只听呲的一声,下意识移开了表笔,但是也闻到了久违味道!打开表壳观察2.77K电阻糊了,反思一下为什么交流档测电压没反应哪?检查整流二极管正极接负表笔的那只呈短路状态,因此烧了一只电阻很不得劲。逐更换为两只1N1001,100欧姆档现在还能用就凑和了

网友:
这时候就知道数字表的好处了吧,一台高质量的数字万用表,你在家里怎么测也烧不坏,除非你插错到电流插座里 ...

网友A:
楼主属于老猫烧须,不小心。由于经历原因,我特别对解放的47感兴趣,曾经收过一块非黑色的解放47,交流挡不动,但是其他档位没问题,于是怀疑两个二极管中整流管坏了,更换了1N60好了。后来送人了,解放47非黑色表面的质量很差。

网友:
这个习惯可不好,即使测量没电压,也应该断电再测量其它

网友:
用1N4148代换更好些吧

网友B:
        对用1N4148对头,另外MF30有保险丝,怎么越过保险丝烧糊了电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对用1N4148对头,另外MF30有保险丝,怎么越过保险丝烧糊了电阻?

1:MF30的10V挡有独立刻度线,用1N4007比较好。

2:我试过用MF47做实验,真的是越过保险丝直接烧掉电阻。我的实验保险丝没问题。没有再做第二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MF30的10V挡有独立刻度线,用1N4007比较好。

2:我试过用MF47做实验,真的是越过保险丝直接烧掉 ...

        记得保险丝是0.5A的,也许烧掉的电阻用不了这么大的电流,没等熔断保险电阻先烧了,还真没仔细研究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用1N4148对头,另外MF30有保险丝,怎么越过保险丝烧糊了电阻?

  大电流才烧保险丝。回路中电阻比较大(如2.77K)的情况下,电流不大。而电阻上受到的功率比较大,所以电阻烧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MF30的10V挡有独立刻度线,用1N4007比较好。

2:我试过用MF47做实验,真的是越过保险丝直接烧掉 ...

  大电流才烧保险丝。回路中电阻比较大(如2.77K)的情况下,电流不大。而电阻上受到的功率比较大,所以电阻烧糊了。

网友:
老47,分流电阻只是四分之一瓦,很容易烧掉。

网友:
1N4148(表头的两只)1Nz4007(交流电压档的两只)

网友:
楼主心真大 ,还好表头没事儿。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MF30的10V挡有独立刻度线,用1N4007比较好。

2:我试过用MF47做实验,真的是越过保险丝直接烧掉 ...

MF30的RX100,怼220V的瞬间都发生了啥
熔丝保险  RX100内阻2.5k,总电流220/2.5k=88mA,小于0.5A,故保险不熔断;
分流电阻  220V直接加在2.77k电阻两端,其功率为220*220/2.77k=17.5W,瞬间烧毁;
表头线圈  RX100档满度电流1.5V/2.5k=0.6mA,表头按40.6uA算占比约6.8%,分得 88mA*6.8%=6mA,短时内不足以烧线圈儿。

网友A:
引用 网友C:
MF30的RX100,怼220V的瞬间都发生了啥 ?
熔丝保险  RX100内阻2.5k,总电流220/2.5k=88mA,小于0.5A, ...

表头有二极管,0.7V的压降。表头就是0.7V,老47按照1.7K内阻,流过电流不足以烧掉线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表头有二极管,0.7V的压降。表头就是0.7V,老47按照1.7K内阻,流过电流不足以烧掉线圈。

表头线圈儿要远比想像的皮实。我有个500表,表头没有二极管,校表时在50uA档误怼了调压器输出的250V,当时指针疯狂地振动,最后变成了S型 ,线圈儿竟然啥事儿没有,估算下,表头电流近70mA。
MF30也有人试过,线圈儿通十几mA的完全没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表头线圈儿要远比想像的皮实。我有个500表,表头没有二极管,校表时在50uA档误怼了调压器输出的250V, ...

你有没有试过将表头的二极管1N4007换成1N4148或者2AP9。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有没有试过将表头的二极管1N4007换成1N4148或者2AP9。

为了研究频响换过整流管,保护管没换过。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为了研究频响换过整流管,保护管没换过。

我没有研究过频响,但是换过U201整流管,因为测量220V电压偏小,将两个二极管对调,压降小的做整流。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没有研究过频响,但是换过U201整流管,因为测量220V电压偏小,将两个二极管对调,压降小的做整流。

效果如何?按理说整流管压降主要影响AC10V档,高压档偏小,应该是整流效率低,而这个系数与管子的反向电流有关。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效果如何?按理说整流管压降主要影响AC10V档,高压档偏小,应该是整流效率低,而这个系数与管子的反向电 ...

目测是大约2V左右。U201的电容也试过一个变值达到20μF对交流电压挡影响很大,但是具体影响什么就忘记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目测是大约2V左右。U201的电容也试过一个变值达到20μF对交流电压挡影响很大,但是具体影响什么就忘记了 ...

这个电容的容量不重要,甚至有没有它都区别不大,是不是漏电比较严重?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容的容量不重要,甚至有没有它都区别不大,是不是漏电比较严重?

有一只脚被我弄断了,夹着测量。“D”以及“ESR”,。应该是ESR太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属于老猫烧须,不小心。由于经历原因,我特别对解放的47感兴趣,曾经收过一块非黑色的解放47,交流挡不 ...

解放47非黑色表面的质量很差。

是表的面板质量很差,还是表的整体质量很差?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有一只脚被我弄断了,夹着测量。“D”以及“ESR”,。应该是ESR太大了。

胜利4080手持电桥啥时候买的,多钱?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胜利4080手持电桥啥时候买的,多钱?

1:解放47白色表面的,整体不及黑色表面的。
2:4080是2023年12月买的,56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