葵花DC-2四用机的一个问题

楼主(2025-02-07):
问题描述:电唱部分,唱臂停放在支架上,唱臂根部连动的那个拨片触发开关应该顶住那个胶木小板,触点断开,播放时候拨片离开胶木小板,触点接触进行播放,但有个问题是这样,该机可以播放7吋和10吋的唱片吧?如果这样的话,那唱臂的停放位置正好介于播放7吋和10吋的唱臂摆幅之间,那播放10吋唱片的时候,当唱臂摆幅运转到唱臂停放位置(就是支架位置)触点开关岂不是要被拨片顶开,这样唱机怎么播放剩余的部分?

楼主:
其实如果能播放10吋的唱片似乎也不可能,摆幅增大,不是越发顶开触点了吗?

网友:
真干净,收藏品

网友A:
我有一个同样的,放10吋黑胶唱片没问题。这个产品的收音机效果特别好,虽说是玩具厂生产的,但质量绝不是玩具级别。

网友B:
我瞎猜的啊:你第一副图所示的停放位置是收纳运输、收音位置,在收音位置,唱盘不转应该是唱头向下闷头的。当向上抬起唱臂角度还没变化时,实际是转动的,只不过唱臂手提到10吋那个柱子时,又不转了。也就是说转盘转动要两个条件:1.唱头垂直位置必须抬高,2.10吋最大位置(放在那个顶柱上,虽然垂直抬高了,角度太大也处于转盘不转休息状态。
我上次打理葵花没注意这个,楼主观察仔细。
补充:放10吋薄膜底下必须垫一个10吋黑胶,摩擦力也凑活能听。老机子随便怎么折腾,音质就那样,怀旧为主。

网友C:
这个唱机我没有,但是我有另外的一台。

那个放大唱片的时候,臂是抬起来的。而臂抬起后压不倒那个触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唱机我没有,但是我有另外的一台。

那个放大唱片的时候,臂是抬起来的。而臂抬起后压不倒那个触点。

这个是怎么实现的?唱臂抬起,拨片脱离触点开关小挡板,这个怎么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瞎猜的啊:你第一副图所示的停放位置是收纳运输、收音位置,在收音位置,唱盘不转应该是唱头向下闷头的。 ...

唱头抬起,拨片脱离触点开关小挡板这个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怎么实现的?唱臂抬起,拨片脱离触点开关小挡板,这个怎么实现的?

我手里那个,唱臂放在支架上,那个支架很低的,低于黑胶胶片的平面。放上10寸(12寸)黑胶胶片后,胶片高于那个支架,唱臂自然就压不到那个触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手里那个,唱臂放在支架上,那个支架很低的,低于黑胶胶片的平面。放上10寸(12寸)黑胶胶片后,胶片高 ...

我请教的就是这个问题,请说一下唱臂怎么自然压不到那个触点的?也就是唱臂太高,那个触点开关触点怎么闭合的(也就是紧固在唱臂末端那个挡片怎么离开那个触点开关的胶木或者玻璃纤维小板子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请教的就是这个问题,请说一下唱臂怎么自然压不到那个触点的?也就是唱臂太高,那个触点开关触点怎么 ...

首先说的是我那台机器,不能对照你这台。

机器支撑唱臂的那个支架的高度比那个黑胶盘子的平面高度低。放上黑胶盘子以后,那个支架是盖住看不到的了。唱臂抬起,压到唱片的盘面上以后,是压不到那个停止的开关的。

网友:
我粗看你这个机器,12寸的片子,应该边缘在那个支架附近。

总之不用太操心那个开关的问题,你找12寸的片子放上自然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说的是我那台机器,不能对照你这台。

我现在想维修它,但不知道它这个开关是如何控制的,按理说,收纳状态触点应该断开的,你那台是怎么样由压到到压不到那个开关的?,唱头抬起后,实际是唱臂两端成水平状态,拨片的垂直位置并未改变,我猜测在这个收纳状态,功能开关拨到电唱档位时候,这个电机就开始转了,只有唱臂到放到那个立柱的时候,才会触发触点开关使得触点分离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想维修它,但不知道它这个开关是如何控制的,按理说,收纳状态触点应该断开的,你那台是怎么样由 ...

我记忆中这个地方的结构不复杂,但需要拆下来唱臂反面簧片仔细研究,我文字描述不清。但都是机械旋转等凸轮等结构。研究透了原理,就发现那时候的工程师思路不是盖的,聪明的很。

网友:
我印象中,这个机子放在支柱的停止位上,开关断开,电机停转,稍向内离开电机启动,且没有放完自停功能。需要调整底部金属片固定角度来调整启动位置咯,按您说的应该是起始停止点的位置有些过了,应该调整一下就好了!

楼主:
前面板上有四位开关,拨到电唱位置应该是电机就开始转了,尽管唱臂在收纳位置

网友:
这个唱机我也有,摆幅没有问题,只是我的电机不行或靠轮有问题,声音有抖动,本想专门用来播放薄膜唱片怀旧的。
收音机部分确实很好,经常拿来听收音机。

网友:
厉害,搞得真棒!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个同样的,放10吋黑胶唱片没问题。这个产品的收音机效果特别好,虽说是玩具厂生产的,但质量绝不是玩 ...

以为就我觉得葵花机的收音效果好,原来你也有这种感觉。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面板上有四位开关,拨到电唱位置应该是电机就开始转了,尽管唱臂在收纳位置

说的没错 就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