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现】

楼主(2025-02-07):
   过去遇到电脑电源无输出,先查待机电压是否5V,电压偏低的话,大多为待机电压的滤波电容鼓包,换了就好。
   但是,将绿线与黑线短接后仍无输出的话,情况有点复杂。有功率对管损坏一个的、也有推动管损坏一个的。
   最近两次并未发现有损坏的管子,只是输出部分的电容鼓包一大片。怕换了这些电容还是无输出的话,就属于浪费时间了。
   转念一想,这些电容不好的话,输出纹波会剧烈波动,保护电路会认为是电压过高而自动保护!
   果然,换下6、7个电容后再试,电源正常输出了!分析正确,信心大增。
   过几天又找出一个以前没修复的电源,如法炮制,果然又修复了。

【修复一块嵌入式电脑板】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319531

网友A:
还是与用户使用习惯有关。单位里小年轻的电脑基本都是鼠标关机,电源故障多,电脑奇葩故障也就多了。我们原来办公室每个人下班都插排开关关断,故障少多了。

网友B:
电容这个东西,还有个名字叫 发财。

网友:
不要用这种标题 ......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容这个东西,还有个名字叫 发财。

电容这个东西,还有个名字叫——易孕体。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与用户使用习惯有关。单位里小年轻的电脑基本都是鼠标关机,电源故障多,电脑奇葩故障也就多了。我们原 ...

这个还真不知道,还得彻底关闭电源啊?

网友:
电解电容因为内部有电解液,现在的电容体积越来越小,受周围元件发热的影响,电解液就会蒸发,导致漏液或者旗鼓。

网友:
在24小时不关机的监控系统中,这种现象比较普遍,就是长时间工作发热大,电解电容 电解液就会干涸、蒸发,导致漏液或者鼓包。

网友:
电源的问题大部分都是电容引起的太容易鼓包了 也算是易损件了吧

网友:
主板上的那种好像叫西格玛什么的,多相的DC-DC,工作起来,频率很高,电解脉动电流很大,容易导致电源供应器里的电解鼓包失容,极为常见,我以前买了一大袋子电解,用剩下没几个了,后来新式的用固态的就没这活了,大部分老式的只要不是遭雷击或其它短路烧管的,几乎换上即好,新式一点的用贴片的,一些贴片MLCC质量不稳定,需要找出来,才能解决,要是这种光换电解可能不行

网友:
今年过年在家,移动光猫在一次断电后再上电,不亮了。看了电源适配器输出是12V 1A,测输出电压只有11V左右,上电时光猫指示灯只是微微闪一下。找来个9V1A的适配器也是带不动,又找了个液晶显示器用的大个头12V 3A的先用着。趁下午空了把坏的适配器撬开,发现输出电容16V 820uF已经鼓包。
翻零件只找到个最大220uF的,换了电容再测输出,12V稳稳的,再去插光猫测试,已经恢复正常。

原适配器常年通电的,已经有差不多10年了,能撑这么久感觉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