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情况下万用表游丝会产生异常塑性变形

楼主(2025-02-07):
我的一个广西南宁的朋友给我发了他的南京S470Pro万用表图片,一块没使用约1年+的表游丝是如何出现永久变形的,他也说不清 ,拍下了动圈的图片!!上下游丝约4圈,按说游丝圈数少了更不易出现塑性扭曲变形呀

网友:
拧这么麻花,相当难。

楼主:
说是表从桌面跌落到地板上,游丝就严重变形了

网友A:
游丝,。我绝对弱项。不敢再搞,95%永久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游丝,。我绝对弱项。不敢再搞,95%永久损坏。

游丝是指针万用表的中枢神经,神经扭曲信号错乱

网友B:
应该是震动后挂到焊接柱上了,发现后处理不当造成了永久变形。我有个MF79就是这种情况,找准点一下就挑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震动后挂到焊接柱上了,发现后处理不当造成了永久变形。我有个MF79就是这种情况,找准点一下就挑开了 ...

那位表友没有处理经验,一急看不能用了就表头大卸八块,要充整了,可焊装新的游丝可是件技术活儿,新手焊接、装配、平衡、调试等都是指针万用表顶尖的技术儿,现到手了配套游丝!看可能以前没有焊装过游丝!

网友:
鸡毛可是好工具,修表鸡毛可有用了,拨游丝用鸡毛,鸽子毛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