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型万用表指针可用什么材料代替

楼主(2025-02-07):
如题,我的47表的表头指针被我不小心搞断了,请问用什么材料可以代替和安装?

网友:
如果有时间有精力,可以取一小段螺纹钢在磨石上磨啊磨,磨成比针还细的,效果应该不赖,至少铁杵磨成针的毅力值得肯定。

网友:
漆包线太重了,我用塑料笤帚丝,用热缩管固定,已用了2年。

网友:
1、铝漆包线0.2左右的,2、竹片,小麦杆,用刀切一小丝。

网友:
头两天有个帖子里是用光纤芯修复的

网友A:
什么材质的都可以需要时间长了不会氧化变色的都可以但是需要和以前的指针的重量相差不大这个比较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材质的都可以需要时间长了不会氧化变色的都可以但是需要和以前的指针的重量相差不大这个比较麻烦!

粗细合适的电钟秒针可以试试,重量差不多但还是要调平衡

网友:
合适的漆包线

网友:
看到有人用塑料笤帚丝做指针的

网友:
风筝杆打磨做过,费工费时但效果不错。

网友:
用竹签一点一点的刮。

网友B:
47表原配表针是铝合金的还是合成纤维材质的,最好同质的,接长从哪里接,根部因原针压接不易接入,可能的修复方法是塑料管箍套管接法,以离开表针根部5~7mm套管加胶对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47表原配表针是铝合金的还是合成纤维材质的,最好同质的,接长从哪里接,根部因原针压接不易接入,可能的修 ...

接口处用打火机烧一下,原纤维针成粉渣,用小钢针捅一下。原铝针加热后可直接拉出来,个别拉不出来打火机多烧一下,嵌入的铝针也会化成灰。MF78表头改MF47表头反充磁换针,500表换针,碳针改铝针。几乎都成功了

网友C:
碳纤维材料是不是能好一些?

网友:
光纤芯有要的吗?

补充内容 (2025-2-8 21:21):

12芯1米长的。

网友:
记得本坛有网友用易拉罐裁成细条做表针的......

网友:
最好用光纤,比新47原装用的碳素纤维要好。

网友D:
光纤芯儿是最佳选择 。下面是我用85C1做的有源表头,原指针太短换了光纤。

楼主:
感谢各位朋友出的主意,我回头用手边找的到的材料试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光纤芯儿是最佳选择 。下面是我用85C1做的有源表头,原指针太短换了光纤。

这是怎么样插进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是怎么样插进去的?

针管儿的管壁纵向有缝儿,用比较薄的平口钳顺着缝儿挤开就行 ,插入后再用小弯嘴钳夹紧。

有用的小弯嘴钳子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306031

网友:
采用竹丝最简单,分量轻,还有弹性,用快干胶粘在断头处即可。竹丝用指甲油染成红丝,可起到以假乱真的效果,我改好了好几块表,效果很不错。

网友:
都是高手啊!!!!我有一个打头的100UA电流表,还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军队物资站化了一十元买的,准备自己做一个有运放放大的万用表,当时比较兴自己DIY万用表,那时的一期《少年科学》杂志上有一个制作,由于买不到其它配件,比如多档开关、运放等,最后表头撂杂物柜里。前几年收拾老人住房时翻出来,一看,表针氧化成粉啦。自己尝试用细铜丝做,一是调不直,二是太重,搞不好,只得再扔一边。看啦你们的帖子,那么多办法,那天心情一爽,再试试。

网友:
哈哈,是大表盘。

网友:
进来就有收获,谢谢大家。

网友:
光纤芯是个不错的材料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光纤芯儿是最佳选择 。下面是我用85C1做的有源表头,原指针太短换了光纤。

搞点萤光漆更漂亮…

网友:
引用 网友C:
碳纤维材料是不是能好一些?

碳纤维材料的弹性好,不易弯曲折断,可能成本高些!

网友:
引用 网友F:
搞点萤光漆更漂亮…

这是个好主意!

网友:
人多力量大,方法多,光纤+红色萤光漆,最佳方案 应该用油性的萤光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