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屏幕上频繁出现一个问题

楼主(2025-02-07):
就是很频繁地在电脑屏幕上出现这个图,提示一个程序需要关闭。这时,必须处理这个提示,否则一切都不可以运行。处理也非常简单,就是按一个回车。但经常出现,真不的胜其烦!

楼主:
也在百度上查了许多解决办法,但并无一个实用的。请朋友们给支个招吧!

楼主:
有说是Word的残留导致这个问题,需要重新安装。在做了诸多尝试后,问题依旧。

网友:
系统比较老了需要系统补丁就可以你的系统与软件有冲突!不知道你的那个软件导致的,最好是重新装一个系统!装系统也比较简单的!

网友A:
你的电脑中有没有安装wps?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说是Word的残留导致这个问题,需要重新安装。在做了诸多尝试后,问题依旧。

从字义上看是屏幕保护!电脑不懂。

网友:
用360清理一下

网友:
屏保程序出现问题或与第三方软件冲突。

网友:
遇到疑难问题直接重新做系统,现在做系统太简单了,连U盘启动都不用

网友:
图片压缩的太厉害了。

网友:
重发一下。

网友:
电脑开机以后打开任务管理器,切换到详细信息,查找这个名称的进程,在进程上面按右键,选择打开文件所在位置,再结束进程,然后删除这个进程名称的文件到回收站。看看是否还出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脑中有没有安装wps?

有Word,没有wps。

网友:
屏幕保护程序存放在c:\windows\system32 目录里,后缀为.scr,也可搜索找到,删除掉试试。

网友:
换个屏保,或者关掉屏保试试看
另外,看到有腾讯管家和360的东西共存,也许它们在打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