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犊子了,这螺丝取不出来了

楼主(2025-02-07):
十年前买的铝太阳花散热器,用2mm自攻螺丝容易滑牙,勉强凑合使用了,有几颗螺丝是衬进几根细铜丝才旋紧的。

前段时间又买了几个这种太阳花散热器,结果2mm自攻螺丝完全滑牙,就买了2.3mm的自攻螺丝(2.0之后就是2.3),使用感觉略紧,直接旋进去螺丝容易断,得旋半圈退半圈慢慢旋进去,全部装好了。

也是吃饱了撑的,想以前装的几颗螺丝太松,反正2.3的螺丝买了一包有200颗,都换了,结果第一颗螺丝旋到一半,螺丝屁股崩断了,幸亏露出部分有2mm,用钳子把断螺丝旋了出来,第二次旋,进进退退慢慢旋,结果快旋紧时螺丝又崩断了,这下可好了,露出部分太短,钳子根本钳不住,折腾来折腾去怎么都弄不出来

网友:
【时间就是金钱】!只要不是吊很重的东西,就直接用原来的两颗螺丝即可,折腾来折腾去,那个时间就可以赚回好几个灯头的钱了。

网友:
电钻重新钻3个孔,或者直接把断丝敲下去,搞个大一号的螺丝替代

网友:
买齐头带缺刃的自攻丝,能少很多麻烦

网友:
整体转动位置重新打孔!有台转就方便,要不比较麻烦!

网友:
用电钻破坏掉。

网友:
家里的灯快叫我换完了,e27灯头现在用着嫌别扭,好灯太贵,形制有限,破灯爱坏,光色糟糕。

网友:
重新打孔,上钢丝牙套吧!

网友:
一开始就要换细牙型的自攻螺丝,或者干脆象我一样喜欢按常用的2.8的麻花钻+M3的普通牙距丝锥,钻孔攻丝,然后直接用M3螺钉

网友A:
这种自攻螺丝都这样,材料强度不行。非常容易折断。我也遇到过几次!有几次在硬木上也弄断过。所以现在一般在小的地方还是用不锈钢材质的2‘5缧絲比较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自攻螺丝都这样,材料强度不行。非常容易折断。我也遇到过几次!有几次在硬木上也弄断过。所以现在一般 ...

这种就是不锈钢螺丝,感觉很脆,稍受阻那帽头就拧断了。

网友:
在铝件上想把微小规格断丝钻除几乎是没可能。

网友:
关键是螺丝操蛋全都扔了吧省着再次害人,高强度自攻丝既有硬度也有强度自攻厚钢板都不在话下更别提铝了。

网友:
先攻丝再拧

网友:
硬或脆材料比如铝铜用平头自攻丝,螺丝旋上去自动攻上螺纹

有一定软柔特征的材料比如塑料木材用尖头自攻丝,螺丝旋进会挤出螺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