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我这两台Linux电脑如何查看硬件配置信息?

楼主(2025-02-07):
系统内核版本分别是:
第一台电脑
桌面环境:Xfce 4
Linux版本2.6.35.11.p3-smp
gcc版本4.4.4

第二台电脑
Linux版本2.4.33.3
gcc版本3.4.6

现在需要获知两台电脑的硬件型号规格,包括CPU、内存、硬盘、主板、显卡等等。
要求用系统本地shell命令查询,一次性获得上述硬件的型号信息,不要借助第三方软件和插件
网上查询得到的好多命令,在bash上试了都无效,提示:Command not found,或者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感谢解答。

网友A:
cat /proc/cpuinfo
dmesg
lspci

一般Linux系统都自带,可能有拼写错误,我随手写的,没测试。

网友:
不可能,不存在。
linux就没有这种大一统的指令,只能依靠外部程序。
就算是windows,也没有内置这种指令。

网友:
再说了,这种问题,最好问AI了,这方面AI是最擅长的了。

网友B:
好奇的问了一下AI,以下是AI的回答,不一定准:

Prompt: 电脑是Linux操作系统,如何查看硬件配置信息?包括CPU、内存、硬盘、主板、显卡等。要求用系统本地shell命令查询,一次性获得上述硬件的型号信息,不要借助第三方软件和插件。

Response: 在Linux系统中,你可以使用以下命令来查看硬件配置信息:

1. **CPU**:
   ```bash
   lscpu
   ```
   这个命令会显示详细的CPU信息,包括型号、核心数等。

2. **内存**:
   ```bash
   free -h
   ```
   这个命令会显示当前的内存使用情况,并以人类可读的形式(如MB, GB)展示。

3. **硬盘**:
   ```bash
   lsblk
   ```
   这个命令会列出所有块设备,包括磁盘、分区等信息。你可以通过查看`/dev/sdX`或类似的设备名称来获取具体的硬件型号和容量。

4. **主板**:
   - 对于大多数Linux发行版,主板的信息通常可以通过以下命令获得:
     ```bash
     dmidecode --type baseboard
     ```
   - 这个命令会显示主板的基本信息,包括制造商、产品名等。

5. **显卡**:
   - 如果你的系统安装了图形驱动程序(如NVIDIA或AMD),你可以使用`lspci`和`glxinfo`来获取显卡的信息。
     ```bash
     lspci | grep VGA
     ```
     这个命令会列出所有VGA兼容的设备,包括显卡型号。

   - 如果你安装了图形驱动程序,并且有OpenGL支持,你可以使用以下命令:
     ```bash
     glxinfo | grep OpenGL
     ```
请注意,这些命令可能需要管理员权限(以root用户运行),因此在执行时可能会提示输入密码。

---------------------------------------------------------

Prompt: 能只用一条命令来查看以上所有硬件的配置信息吗?

Response: 在Linux系统中,虽然没有单一的命令可以一次性显示所有硬件配置信息(包括CPU、内存、硬盘、主板和显卡),但你可以使用一些组合命令来获取大部分信息。以下是一个示例:

```bash
lscpu && free -h && lsblk && dmidecode --type baseboard && lspci | grep VGA && glxinfo | grep OpenGL
```
这个命令会依次执行上述每个命令,并将输出合并到一个结果中,但请注意,这可能需要管理员权限。

如果你希望获取更详细的硬件信息,可以考虑使用`hwinfo`工具。虽然它是一个第三方软件,但它提供了比内置命令更多的详细信息:

```bash
sudo hwinfo --all | less
```
这个命令会列出所有硬件设备的详细信息,并允许你通过翻页查看。

网友:
最常见的 bash 内置的命令有如下这些:

.
:
[
alias
bg
bind
break
builtin
caller
cd
command
compgen
complete
compopt
continue
declare
dirs
disown
echo
enable
eval
exec
exit
export
false
fc
fg
getopts
hash
help
history
jobs
kill
let
local
logout
mapfile
popd
printf
pushd
pwd
read
readarray
readonly
return
set
shift
shopt
source
suspend
test
times
trap
true
type
typeset
ulimit
umask
unalias
unset
wait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好奇的问了一下AI,以下是AI的回答,不一定准:

Prompt: 电脑是Linux操作系统,如何查看硬件配置信息? ...

lscpu、lsblk、lsmem、lsusb 这些可不是 shell 内置的命令,它们都是应用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cat /proc/cpuinfo
dmesg
lspci

cat、dmesg、lspci 这些都不是 shell 命令,全是应用程序

网友:
如果允许安装应用的话,俺觉得这两个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lscpu、lsblk、lsmem、lsusb 这些可不是 shell 内置的命令,它们都是应用程序。

那就麻烦了。

楼主:
真的麻烦了。
如果能在Linux上安放一个绿色小程序来实现,选哪个最好?

网友:
还是找个插件比较好不然就是拆机检查最省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