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克TDS210示波器这样是正常还是有故障?

楼主(2025-02-08):
买了一台泰克TDS210示波器,开机自检全部正常,开机次数510次。我在用探头检测的时候通道2的波形不稳定,波形左右移动,像图一这样,需要按图二的这个按键,然后还要设置成图三这样触发方式选择正常波形才稳定,这样是正常还是有问题?用通道一检测的时候左下角设置成大于5.0V波形也会左右移动,5.0V或者小于5.0伏波形才正常,有没有朋友知道这个示波器是正常的还是有问题的?

网友A:
波形是在0~5V之间变化,你触发电平是-26mV,都不在波形摆幅内,调节触发电平,使其位于波形摆幅内就好了

第二图按那个50%的按钮,就是强制把触发电平设置在波形峰峰值的中心,所以就能正常触发了

第三图并不是波形稳定了,而是显示冻结了,“正常”触发模式下,波形被捕获后,如果没有新的触发,就会冻结显示,你切换到“正常”模式的时候,因为没有发生触发事件,波形就会停在之前“自动”触发模式下的最后一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波形是在0~5V之间变化,你触发电平是-26mV,都不在波形摆幅内,调节触发电平,使其位于波形摆幅内就好了

...

谢谢,现在调到每格10.0V或者以下都正常了,每格20.0V或者大于20.0V就还是这样,这个一般调到多少合适,之前用的泰克1002B也不用设置这里,直接按自动就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现在调到每格10.0V或者以下都正常了,每格20.0V或者大于20.0V就还是这样,这个一般调到多少合适, ...

你看图2,右边有个箭头,就是触发电平的位置,你调节Y轴灵敏度后触发电平超出波形范围了,重新调回去就好,你这属于使用方法不当,并不是示波器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图2,右边有个箭头,就是触发电平的位置,你调节Y轴灵敏度后触发电平超出波形范围了,重新调回去就好 ...

是不是像图三这样

网友B:
二楼所言甚是。
      实际上大家在使用数字示波器时往往会略“触发方式”的正确选择,一般都是按一下自动,然后就开始观察波形。此时,示波器触发方式被停留在了自动方式。也就是说此时示波器自己根据信号幅度的变化,自动调整触发电平,当被测量信号的幅度快速变化的情况下,触发电平也相应变化,导致信号显示不同步,左右移动。
一般,在你知道被测量信号的大致情况后,触发方式就不要使用“自动触发”,而应该选择“正常触发”,此时,调节触发电平,可以改变波形的触发点,便于观察波形的细节。比如观察一个叠加谐波的信号,你可以根据基波和谐波幅度的差异,调节触发电平,使波形同步停留在基波或谐波。
        正常触发应该是最有用的触发方式,只是大家没有太注意到。像各种单次脉冲信号或频率超低的信号,都可以选择正常触发。而示波器自己的“单次触发”方式,每触发一次,还得手动复位来准备下一次触发,而正常触发方式就无需复位,信号来一次就自动刷新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楼所言甚是。
      实际上大家在使用数字示波器时往往会略“触发方式”的正确选择,一般都是按一下自动 ...

真复杂啊,一点也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二楼所言甚是。
      实际上大家在使用数字示波器时往往会略“触发方式”的正确选择,一般都是按一下自动 ...

不复杂啊。你图1屏幕右侧就是触发菜单,最上面一格可选“边沿”或“视频”,视频用于观察电视信号,可选行或场同步,可逐行逐场同步,比如你可以看到电视信号水平第125行的彩色副载波是否正常。通常都选边沿触发,比如你现在的方波信号。第一格你已经选好了边沿,那么第二格就会出现上升和下降,要你选择,可选上升沿或下降沿触发。第三格就是触发来源,你信号从CH2输入,自然就选CH2。第四格就是我在上面说的触发方式,有自动,正常,单次等选择。一共就这几个选项,很容易的,掌握了,就可以随心所欲的观察各种复杂信号的细节。你可以用你现在的波形试试,选正常触发,屏幕上只显示一两个完整方波,试试上升下降触发,看看触发电平调节对波形显示的影响。然后拉宽上升沿,测测这个方波的上升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