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这个单管来复机应该怎样连接LM386?

楼主(2025-02-08):
我用这个图纸装了一个单管来复机,然后电池采用的是 18650 一节,偏执电阻已经改过了。

然后我想从这个单管机中取音频输入到这个 LM386 里面实现外放,但是失败了。有时候声音一大,就出现了没声音的故障。

我是把耳机那个位置短路了然后接一个 10u 电解电容,电容再接 LM386 的音频输入。

请教一下老师应该怎么解决??   他们俩都是同一节电池供电。

网友:
把耳机换成电阻,在下端接电容将信号引到LM386试试

网友:
接二楼,耳机用510至1K电阻代即可。

网友:
您试试把耳机换成100~200Ω电阻,对地接一只2K左右的电阻、然后通过10uF电容取出音频信号供386输入试试。100欧姆电阻起到前后级隔离作用,能相对的稳定前级供电电压;对地的2K电阻能够匹配386的输入阻抗,10uF电容为前后级隔直作用......

网友:
耳机是该电路的负载,不可短路要改接1K电阻作为负载,通过电容输出即可。再有386的最低供电电压书上说是4.5V,一节18650电压有点低。

网友:
耳机短路肯定不行,接可调电阻,然后电容输出

楼主:
感谢上面所有老师的帮助,等我试完后把结果发上来。

楼主:
经过测试,采用9018三极管时将基极电阻设置为180k  集电极电阻为2.4k。然后在集电极电阻旁边接10u电容输出到386上声音很大,完全可以正常工作。

楼主:
Lm386这个模块在3.7伏18650电池情况下可以出声。可能手册上写的是典型应用案例,这个野电压打了擦边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