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1103外接电源插座两个引脚之间的二极管起什么作用?

楼主(2025-02-08):
de1103外接电源插座负极的两个引脚之间焊有一只二极管(电源插座的这两个负极引脚起开关作用,外接电源插头插入时,这两个引脚之间断开,未插入时,这两个引脚之间连通),如图中红色箭头所示,该二极管在电路图中并不存在。
电路图中的二极管D11是连接在电源插座正极和电池正极之间,是用来防止电池向外接电源反向充电的,这个二极管并不是连接在电源插座的两个负极引脚之间的。
实际主板上的电源插座部分的电路图如图4所示。所增加的二极管元件号码取为D。
那么,de1103电源插座负极的两个引脚之间的二极管D起什么作用?为什么该二极管在电路图中不存在呢?
另外,电路图中的Q26 S8050三极管起什么作用呢?

图4

图4

网友A:
防止电源接反,现在外接电源正负插口不统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防止电源接反,现在外接电源正负插口不统一

我觉得D11是防止电源接反的,而D是作什么用途呢?

网友B:
这个二极管的存在,几乎没有作用。如果有点用的话,就是充电时停电了,收音机还能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二极管的存在,几乎没有作用。如果有点用的话,就是充电时停电了,收音机还能工作

若充电时突然停电了,则电源插座J3的负极两个引脚是断开的,由于是充电状态,所以Q26饱和导通,C和E相当于短路,电池的负极通过Q26的C和E连入地,所以收音机依然能靠干电池继续工作,但这和二极管D好象没有什么关系吧?

网友B:
充电时,电压检测电路如果检测不到电压,Q26就不会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电时,电压检测电路如果检测不到电压,Q26就不会导通

您的意思是不是说,如果正充电的时候突然停电了,则与电阻R505、R518相连的电压检测端V_DET检测不到电压,Q26截止,电池的负极只能通过D与地相连,为机器提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电时,电压检测电路如果检测不到电压,Q26就不会导通

如果确实如我7楼所说的情形,那么当外接电源插入J3正常供电,且不充电状态下,Q26截止,C和E开路,则干电池仍可通过D与地相连形成闭合回路为整个机子供电,而这时外接电源也在为整个机子供电。
也就是说,在外接电源插入J3正常供电且非充电状态下,由于二极管D的存在,将形成干电池和外接电源并联共同为机子供电的情形。
这不是我们所希望的情形,我们希望的情形是:外接电源插入J3后,应该彻底切断外接电源与干电池之间的联系,单独由外接电源来供电,而干电池则不再参与供电。
从这个角度来看,二极管D实在不应该要。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确实如我7楼所说的情形,那么当外接电源插入J3正常供电,且不充电状态下,Q26截止,C和E开路,则干 ...

外接电源正常是高于电池电压的(否则不能给电池充电),所以外接电源工作时电池是不供电的,当电源插头插入且220伏断电时,假如没有那个二极管则收音机失电,时钟闹钟等无法工作。山进索尼等都是这么设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接电源正常是高于电池电压的(否则不能给电池充电),所以外接电源工作时电池是不供电的,当电源插头插 ...

那为什么二极管D在原电路图中不存在呢?不解。

网友:
也可能设计时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后来发现问题,电路改进了。“电路改动,恕不通知”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为什么二极管D在原电路图中不存在呢?不解。

忘画了 ,国产机这种现象很常见。

网友:
根德YB500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