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数字万用表电阻档测量二极管时,表笔是黑正红负吗?

楼主(2025-02-08):
以前用指针万用表电阻档测量二极管时,黑表笔接电池正极,红表笔接电池负极。
如果换作数字表呢,还是黑正红负吗?

网友:
指针表表笔的极性是黑正红负,数字表表笔是红正黑负。

网友A:
数字表二极管挡都是正常思路,电阻挡个别跟指针表一样反人类

网友B:
我遇到的都是正常的红正黑负,即便是欧姆档反人类的UT61E和E+,二极管档也正常 。你用另一块表一测便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的都是正常的红正黑负,即便是欧姆档反人类的UT61E和E+,二极管档也正常 。你用另一块表一测便知 ...

我的是61E+是这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的都是正常的红正黑负,即便是欧姆档反人类的UT61E和E+,二极管档也正常 。你用另一块表一测便知 ...

胜利890C+都是红表笔是正的,

福禄克没有,不知道福禄克是怎么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是61E+是这样的,

对,就是这样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胜利890C+都是红表笔是正的,

福禄克没有,不知道福禄克是怎么样的。

俺手里的福禄克的电阻档都是红正黑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俺手里的福禄克的电阻档都是红正黑负的

谢谢,因为太贵,所以没有买。

网友:
二种表的表笔极性大多型号是相反。

数表二极档厂家为了兼顾用户估测零件的习惯,不得不特意添加的(与数表的精度不在一个层次)

指针表的电阻档用来估测个零件是个人行为

厂家设计电阻挡与电压档、电流档表笔极性相反是很正常的设计

网友:
日系,湾系喜欢反人类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数字表二极管挡都是正常思路,电阻挡个别跟指针表一样反人类

你解释哈,机械表哪里反人类了,不都是黑正红负吗?

网友:
我印象中看过的无线电杂志(还是其它杂志期刊??)有一期的文章说美国的指针式万用表的电阻档是红正黑负!!时间久了,我难找到原文章证实!!!

网友:
红+,黑–是大多数人的习惯认知。以前指针表之所以在Ω档是黑+,红–是表头电流方向决定的,它也可以设计成红+黑–,但是要加一对转换开关才行,这会增加成本和降低可靠性,所以极少有厂家这样做。在数字表上,很容易通过电子开关或程序设置实现Ω档表笔红+黑–,但有些表Ω档与二极管档表笔正负不一致真让人难以理解。

网友:
数字表红色正极黑色负极,指针表可能是反过来的

网友E:
  我有一个爱德万台式数字万用表,它的二极管档是红负,黑正。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有一个爱德万台式数字万用表,它的二极管档是红负,黑正。

爱德万确实比较反动,俺手里的 AD7461A 电阻和二极管挡都是红负黑正,另一块 R6581T 没有二极管挡位,电阻档也是 红负黑正。

网友:
F15B红笔接正黑笔接负可测正向管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