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CRT电视怎弄个VIDEO接口?

楼主(2025-02-08):
手上一台带CRT老仪器没显示,发现行管很烫热,初步怀疑行管或高压包坏了!显示正常时有英文数据和示波器频谱等功能,估计是和老电视显示相似,想找地方弄个VIDEO接口接入电视上显示,因多年没看电视电路已脱节了!大家给下意见从电路那一部分能引出信号?

网友A:
仪器,你想当然添加个video接口,还真的不太easy,

网友:
那是数字接口的,要改模拟视频接口需要加视频解码器一类的电路,得不偿失,扔了算了,现在一个二手32寸液晶电视一二百元,性能更好

网友:
现在的电视基本都没有了,只有老电视才有,麻烦还得找个转换器转成VIDEO接口的才能用!丢了算了!

网友:
老CRT电视怎弄个VIDEO接口------要看底板是冷地还是热地。

网友B:
  若真的喜欢CRT电视机,找一台二手的CRT电视机比你弄个VIDEO接口还要简单。

网友C:
CRT 老仪器是什么型号?

网友:
淘宝买一个AV转射频,或找一台老VCD拆射频板可能会容易些

网友:
还要考虑显示器的行频,是N制还是P制,频率一般都高于普通电视。不是加个AV接口就行的。

网友:
CRT电视要看底板是冷地还是热地,不然的话有危险。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若真的喜欢CRT电视机,找一台二手的CRT电视机比你弄个VIDEO接口还要简单。

这个建议比较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C:
CRT 老仪器是什么型号?

摩托罗拉的2001综合测试仪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建议比较靠谱·····························

玻璃头电视估计不好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仪器,你想当然添加个video接口,还真的不太easy,

见有人将这牌子其他型号带cRT的仪器改了块液晶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