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放原件咨询

楼主(2025-02-08):
咨询下师傅。图上面箭头标注电容,在电路中起到什么作用,谢谢

电容作用

电容作用

电容作用

电容作用

电容作用

电容作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换完正常,听了2天不响了

如果开始是容量是1000  , 你换成了4700  ,   那最后不响了 ,冲击电流过大损坏,也真是没办法  , 起滤波作用的电容,  很少坏   ,我闲着没事是不会动这种电容的  ,如果还是按照原来的容量坏 ,    那 不响 了 ,   就是别的原因, 没基础就找附近熟悉的人修  ,  靠谱一点   ,我瞎蒙的 ,   第一种情况 ,  你需要检查整流部分, 看是 不是短路 , 运气好了,  能修好 , 运气不好 , 也是要换一把零件的 ,  第2个情况,  看你的基础知识了

网友A:
大的是主电源滤波 ,   小的是辅助 电源滤波 ,更小的 是 退偶什么的,至于不响, 那就很麻烦 了, 说不清楚的  ,

网友:
一般是指电容的负极位置脚别的没什么,有的有有的是没有的!

网友B:
滤波,旁路,耦合;

体积大的,滤波。

图中都是滤波吧。

网友:
估计是副电源,供给什么KLOK,前级,保护,音频处理及指示电路。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滤波,旁路,耦合;

体积大的,滤波。

突然不响了 查哪里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的是主电源滤波 ,   小的是辅助 电源滤波 ,更小的 是 退偶什么的,至于不响, 那就很麻烦 了, 说不清 ...

这4个电容我换的新的

这4个电容我换的新的

图上4个电容我换的新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图上4个电容我换的新的

换完正常,听了2天不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开始是容量是1000  , 你换成了4700  ,   那最后不响了 ,冲击电流过大损坏,也真是没办法  , 起滤 ...

原来是40V470UF的,换的是50V470UF的。关键是漏液了才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