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期间体验了一回“假动车”(集动)

楼主(2025-02-08):
集动即集中动力,也就是由火车头牵引。真正的动车组是将动力分散在不同的车厢里。集动外表看上去跟动车基本一样,只是颜色是全绿的。有个外号叫做绿巨人,车次命名也是D字头的,票价也跟动车基本一样,但最明显的缺点就是不走高铁线路,走的是地面线路,最高时速只有160公里。实际体会在160公里的速度下车厢内行走如果一个手不扶着旁边座位靠背,走路有点困难,车辆晃动比较大。这可能跟地面线路的平整度有关系,总体感觉性价比很低,速度比动车要慢,比绿皮车要快,票价基本跟动车一样但舒适性不如动车。

网友:
地面线路在越过各个站点时有道岔,会产生震动和横向扭动,所以最高只能跑160公里,
速度再快可能就会乒乓刮辣嗒~~~~哎呦呦.........

网友:
绿巨人,北京到井岗山。
D133/D134

网友A:
时速160公里也不算慢啦,和高铁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时速160公里也不算慢啦,和高铁比---------------

绿皮火车中的25K,25T 车底也能跑到160公里速度

网友:
就是换了个外壳的25T

网友B:
动车也有【山寨货】了?这倒是很新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动车也有【山寨货】了?这倒是很新奇!

动车有白皮和绿皮两种,白皮是标准动车组(4动4拖),跑专用架空的高铁线路最高时速250KM,绿皮的就是楼主说的“集动”,只是把外表改为动车子弹头形状,集中动力牵引(1动7拖),跑地面客货合用线路最高时速160KM。

网友C:
“动集”的型号是CR200J,运营速度160km/h,本质上就是中间一堆25T车厢+两端的HXD3G火车头,和普通车的技术优点是火车想往哪个方向开司机就到哪一端的驾驶室,就不用把火车头单独开出去又安到另一端。另外CR200J每个座位都有插座,而普通车没有。缺点是票价和真正的动车(250km/以上)差不多,还有它的颜色—国槐绿实在不咋地,被吐糟说和站台上绿色垃圾桶的颜色一模一样,所以CR200J就有了个外号叫“垃圾桶”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动集”的型号是CR200J,运营速度160km/h,本质上就是中间一堆25T车厢+两端的HXD3G火车头,和普通车的技术 ...

是的,绰号就叫垃圾桶。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动集”的型号是CR200J,运营速度160km/h,本质上就是中间一堆25T车厢+两端的HXD3G火车头,和普通车的技术 ...

跟25T最大区别就是座位可以调整前后方向。不像25T硬座那样是面对面坐位

网友:
在老线路是跑的高端列车,受线路质量影响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