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见的国产退役军用辐射仪器型号展示、简介及拆解(慢更)

楼主(2025-02-11):
感觉在这个论坛上大家对于辐射仪器(包括军用机器)兴趣比较高涨,所以想到发一帖稍详细的介绍一下。白天不在家没法拍机器图片所以更新较慢,请见谅。
首先声明:此帖仅讨论退役机器(区分标准就是市面上已经有较多资料并且在二手市场上已经有较多的交易,对此类个人认为已经退役,已经无需继续保密)。请勿尝试获取在役机型!
此文讨论范围仅限于目前较为常见的单兵用盖革计数器以及电离室辐射仪,对于较为少见的型号、车载辐射仪、舰艇辐射仪、训练用机型、个人剂量笔(这个系列个人认为不算电子仪器类故不讨论)等系列目前均不做讨论。
注意!!!!!部分机型会配备自检使用的放射源,有些是安装在机器内部,也有一部分机型会放到背包或备件箱中。为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请勿擅自获取带自检辐射源的机器,本文仅做简单说明,对源本身性质、价格及获取渠道等均不做讨论

以下正文内容
//////////////////////////////////////////////////////////////////////////////////////////////////////////////
目前存世量较大的仪器有以下几种:58型乙丙种射线探测仪、59型辐射级仪、67型辐射级仪、70型辐射仪、67型乙丙种射线探测仪、70-1型辐射仪、75型射线指示仪、FFS06型辐射仪及FSZ03型射线指示仪。此外,虽然此文对个人剂量笔不做介绍,但市面上存世量较大,以下为常见型号:1962型个人剂量检查仪、83型剂量仪及FJJ03型个人剂量仪。
国内军用辐射仪发展大致有以下三个阶段:
1.最早期仿制苏联电子管机器,这个阶段有58型乙丙种射线探测仪和59型辐射级仪,机器大部分结构完全仿造苏联型号,由于苏联原版机型使用较贵的叠层电池提供甲乙电,故国内仿制型号改进了电源部分,增加了晶体管单管自激升压以适用较为便宜的一号电池。
2.后面的机型不再仿照苏联,几乎全部使用晶体管分立电路,这个阶段型号较多,有67型辐射级仪、70型辐射仪、67型乙丙种射线探测仪、70-1型辐射仪和75型射线指示仪。
3.到21世纪后,使用微处理器、集成电路,实现数显,机器具备更多功能及模式。其中有FFS06型辐射仪及FSZ03型射线指示仪。这两个机型虽然年份较新,但近两年机器及说明书已大量流出,故个人推断这两个机型已经退役。

其中,以上机型大致可以分为这样几类:
1.乙丙种射线探测仪:使用外置探棒,灵敏度较高但机器只有单支盖革计数管,量程很小
2.辐射级仪:一般使用机内电离室作为探测器件,前级放大使用静电计电子管,灵敏度较低量程较大。
3.辐射仪:使用外置探棒,且在探棒/机器内安装有较大量程的盖革计数管,灵敏度高,量程范围广,量程上限高。因为以上几点,个人认为这一类属于主力机型,在二手市场上价格也相对高
4.射线指示仪:体积较小较为便携,功能较为单一,个人认为此类机型是为了佩戴在身上并在必要的时候快速判断周围环境辐射状况。

机器实物图:
下图是本人目前手上的部分机器的实物图,包括58型乙丙种射线探测仪、67型辐射级仪、70型辐射仪、70-1型辐射仪、75型射线指示仪、FFS06型辐射仪及FSZ03型射线指示仪:
59型辐射级仪实物图(图片来源网络,由于此机器年代较早所以成色好的不多,我一直没有买到价格合适的):
67型乙丙种射线探测仪实物图(图片来源网络,此机器可以看做大量程功能阉割版的70或70-1,功能较为鸡肋但价格较高,所以目前没有购入):

楼主:
首先是功能较为单一、结构相对简单的射线指示仪系列,包括75型及fsz03型
先是75型。此型号仅有一个量程,满偏为200伦琴/时,即:2sV/h(20万μsV/h),这是个很大的单位,所以75型起表非常困难。内置盖革管型号为j405强流管,带有铅皮作为能量补偿。机器使用冷光片(EL)作为背光,无内置蜂鸣器或耳机接口,有内置射线源。此机器适用价值低,不建议购买,且此型号内部盖革管较为容易老化损坏。
外观如下,左边为较早期,右边为较晚期:
不同时期生产的75型外观有一定区别,早期表头开窗为方形,后期将开窗上沿改为弧形。早期电源开关无自锁,后期在外面加装了一个组件使得开关可以自锁,外观较为突兀,美观性欠佳
内部结构较为简单,使用单管自激震荡电路升压为冷光片及盖革计数管提供高压,同时输出一路低压给盖革管的脉冲放大及表头驱动电路。通过带反馈绕组的脉冲变压器及一支三极管对盖革管输出的脉冲信号进行阻抗匹配、放大及脉冲整形,整机仅有两支三极管且工作只需要一节一号电池,可谓是当年物资匮乏条件下节省晶体管和电池的教科书级别操作:
电路板下沿位置是盖革管,盖革管下方正对的空旷区域安装的是自检源(机器到我手上之前已经被拆除),通过面板上的“自检”按钮可以打开自检源前的一个盖板实现自检。若买到自检源未被拆除的机器,请妥善保管,切勿贸然拆解自检源

楼主:
fsz03型射线指示仪使用五位led数码管显示并通过两颗led指示量程。使用51内核单片机作为微处理器,传感器为无能量补偿的j302盖革计数管(强流管),灵敏度较高且量程较大,可正常显示本底辐射,对于辐射源反应也较快。说明书中量程上限为2000mGy/h,可以等效为2000mSv/h或20万μSv/h或2Sv/h或200伦琴/时。内置蜂鸣器,声音较大且无法关闭。有报警剂量设置功能及累计剂量记录功能,开机有自检,屏幕有自动息屏功能,仅在短按按键或超过设定报警值后再次亮屏。机器外观如下:
体积较小,仅为烟盒大小,使用两节五号干电池。与75型尺寸对比如下:
内部结构,大部分器件为贴片器件但高压升压部分仍然使用直插器件。盖革管安装在机器后盖的小板上。
此机器相对来说实用价值要高一些:灵敏度比较高,量程比较大,体积比较小比较便携,且目前存世量较大价格相对较低,同时年份比较新,相对来说元件可靠程度高一些。需要注意的是机器内j302盖革管较为容易损坏,购买时需要注意选择自检3界面可正常通过的机器(自检3为计数管自检,开机时CH--3界面在过一段时间后可以正常自动转变成PAS--3说明自检3通过)。此外就是此机器没有能量补偿,所以能量响应可能稍差。

网友A:
引用 楼主:
fsz03型射线指示仪使用五位led数码管显示并通过两颗led指示量程。使用51内核单片机作为微处理器,传感器为 ...

75型的量程太大了,可能用于测量核放射量很大的放射源(如铀),FSZ03的量程可以用于日常测量,如漏射线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75型的量程太大了,可能用于测量核放射量很大的放射源(如铀),FSZ03的量程可以用于日常测量,如漏射线 ...

75灵敏度太低了,实际上一般的铀矿石不会让75起表,日常生活中有可能接触到的含铀物品无非是掺铀的人造材料或者天然矿石,例如铀玻璃、钙铀云母、铜铀云母等。由于丰度低,同时铀的半衰期较长(也就是说衰变速度慢,放射性低),所以几乎无法让75起表。之前试过用伽马剂量几百μSv/h的钙铀云母试过,哪怕是紧贴75内置的盖革管也无法让指针动作。03的灵敏度确实还可以,日常用够用了

楼主:
乙丙种射线探测仪中,有58型和67型。
如同前文所说,67乙丙可以看做70或70-1的阉割版本,故不做详细介绍(实际上外观和结构更加接近70-1)。量程约一百多毫伦/时(约1000uSv/h或1mSv/h)。据传此型号为70到70-1之间的过渡版本,采用金属外壳,j304盖革计数管,外置耳机,探头不可拆卸,冷光片背光
58乙丙年份较早,几乎完全仿制苏联ДП-11-Б,仅在电源部分添加了晶体管自激震荡升压电路为机器内部电子管提供约45V的乙电替换苏联原版采用的45V叠层电池。除加装的晶体管自激升压部分,整机使用低压电子管,探棒内安装有一支仿苏CTC-5盖革管(即后来的j305),使用外接耳机。灵敏度较高但量程仅有20毫伦上下(约200μSv/h)。外观如下,主机带有保护盖,比较标志性的就是机身右侧的“歪把子”探头接口。使用钨丝灯珠背光,关机时指针在刻度满偏位置是正常现象,并非损坏
可见探头很长,此机探头为可拆卸设计,不安装探头无法开机。目前市面上主机存世量较大但成色好的较少,探头存世量比较少且大部分已损坏,同时此机操作复杂,不推荐购买
此机器在当年核试验纪录片中有出现过
拆机,内部元件被一个带有简易维护说明的铝制遮罩保护。机器内部空间没有完全利用,就是因为国内改进使用了一号电池和晶体管自激升压替代了体积庞大且价格昂贵的45v叠层电池
可以看到内部完全是胆机的风格。
图上黄色的那片电路板是国内改进加装的自激升压,提供45v乙电。机器内部有一支带屏蔽罩的低压电子管,用于表头驱动
探棒内部实际上比主机更加复杂,而且探棒非常沉
内有两支低压电子管,一支震荡升压并通过硒堆整流为盖革管提供400v高压,另一支为盖革管进行信号放大。探棒内置一小瓶干燥剂,每个元件上都有元件标号的贴纸方便维修

网友:
搬个板凳收看连续剧

网友:
搬个板凳,开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