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步高sc360迷你影碟机数字功放求高手

楼主(2025-02-09):
该机子DVD自带功放,图像播放正常 ,就是没有声音,超低、左右声道都无。用外信号输入输出一样没有声音,本机输出也没有声音,遥控器静音选择开关也没有声音。请高手指点帮忙!

网友:
是不是静音按键问题!看看!有显示音量加减吗!

网友:
如果操作正常,需要修电路了,包括功放部分和静音电路(甚至要查前置放大部分和音源切换电路)。

网友:
这个机的超重低音属于选购件,所以匹配的并不好,你先不要接超重低音音箱,只接左右声道,那个才是原装的,试试有没有声音。
如果只是声音无声,其他都正常,切换一下制式,有时候是N/P制式切换调乱了。另外,遥控器有锁定功能,主要设计理念就是怕小孩玩遥控器,再就是怕误触,遥控器下方有隔行和VGA键,两个一起长按解锁,你也可以试试。
步步高CS360的原配遥控器型号是RC017-06,看看你使用的遥控器是否是这个。
我能提供的信息就这些了,离开太久了,说不上来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我用的是万能遥控器,静音功能反复开关都无效也不是制式问题,直接音频输入都没有音频输出,怎么弄都没有一点声音。

楼主:
有图像,也能显示音量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