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孚电池毁了小孙子的汽车

楼主(2025-02-09):
小孙子的小汽车,一只轮子脱落、一只电池盖拆卸不下来,费了好大劲,用不同品种的十字起子、再用电磨砂轮刻槽加一字形起子,那个螺杆就是拆不下来,最后只好将螺杆的头打磨掉,盖子拆开了,内部的电池漏液了,电池簧片变成了绿色,只好将后盖安装到另一台轮子损坏的车上,总算修好了一台!

修完玩具车,突然想起阳台上的燃气表,那上面用了四节南孚五号电池,估计快两年了,内部的电池一定要换掉!拆开一看,还好,电池还来不及漏液,立马换掉!

网友:
买到假货了,我用了这么多年还没见过这种现象。

网友A:
碱性电池一直在缓慢小电流放电时不容易漏液,比如用于石英钟。
停止使用并一直闲置,或者放完电后一直闲置则大概率漏液。
以上是本人使用并观察多个品牌碱性电池得出的结论,所以有人说漏液,有人说不漏,有人说假货漏液之类并非十分准确。

网友B:
摇控器杀手,还见过电池底爆开,计算器电池盒塑料件爆裂。

网友:
任何干电池都有漏液风险,要不怎么会有说明书上强调长期不用电器请把电池拿出来呢

网友:
感觉南孚电池还是容量大不易漏液的,是否玩完未关电源开关。
       特别是只有南孚电池标注了生产日期,而不是像其它电池
那样只标203几年之类的保质期。
       正品南孚电池要两、三元一节,市场上一些只要一、两元
甚至五角钱一节的一定是假冒的,既不经用又易漏液,切不可
贪图便宜。

网友C:
我尽量使用镍氢电池,或者磷酸锂电池加占位筒。如果可能的话,使用锂电池,这个手头最多。

网友:
以前用日本进口的松下碱性电池,现在用国产松下碱性电池

网友D:
不能怪电池!

各种型号的电池在设备中长期不用时,切记!一定要取出电池另放!尤其是电池在大电流的设备中不用时一定要取出存放!

一般遥控器等小电流设备中由于电池经常使用,不会漏液的!

个见。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能怪电池!

各种型号的电池在设备中长期不用时,切记!一定要取出电池另放!尤其是电池在大电流的设备 ...

是您说的这个道理,大电流放电的电池,不宜放在设备里,时间稍长就会漏液。

网友:
南孚电池漏液是什么原因真不好说,为了减少损失,我一般都是隔段时间打开电池盖看看,没问题继续用否则立即更换新电池。

网友:
学习一门知识 一辈子受用

网友E:
电池漏液把一块MF30万用表电池弹簧腐蚀断了三节,根据使用感觉碳性电池一般不漏液,碱性特别是南孚漏液的概率大。锂电池不漏液(18650,5号与7号同尺寸)。

网友F:
南孚碱性电池毁了我的万用表、石英钟、遥控器,现在全改用碳性电池。

网友:
为什么是南孚电池!!!不是自已没换电池造成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南孚碱性电池毁了我的万用表、石英钟、遥控器,现在全改用碳性电池。

奇怪,为什么是南孚电池!!!不是自已没换电池造成呢

网友:
奇怪,为什么是南孚电池!!!不是自已没换电池造成呢

网友:
南孚电池漏液,会腐蚀电池座以外,损坏整个用电器,碳性电池漏液,最多更换电池座的弹簧、金属片就可使用,不会损坏整个用电器。

网友:
电池长期闲置有很大概率漏液,锂电池没有这个现象,主要是电压和体积不适合,要不可以完美替用。

网友:
怎样判断南孚电池的真假?包括撕开贴纸。

网友:
也许是遇到假货了 不过南孚电压比较高 确实有些时候会损坏一些东西

网友:
我怎么感觉南孚电池相对于普通电池更不容易漏液。。。。。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尽量使用镍氢电池,或者磷酸锂电池加占位筒。如果可能的话,使用锂电池,这个手头最多。

镍氢用不好也漏液,遇到过两次,过充

楼主:
锌锰电池、碱性电池、锌锰碱性电池、镍镉电池、镍氢电池、镍锌电池、磷酸铁锂电池、锂离子电池、聚合物锂电池......,这些电池都用过,后面三种锂电是近年兴起的电池,其他的电池都经历过漏液。一次性电池只要大电流放电,就会造成漏液;充电电池,早期的电池充放电不当就会漏液;现在的锂电使用感受较好。

网友:
碱性电池漏液废了我两个F17B,其中一个是原装电池从来没换过。
可谓损失惨重。

网友:
我一直用南孚电池,从没出现过漏液,正规的3-4元一只,小店里的肯定不可靠。现在假货太多了。公司PLC里面的松下电池,用了20多年都没事,网购的PLC专用电池一年多就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碱性电池一直在缓慢小电流放电时不容易漏液,比如用于石英钟。
停止使用并一直闲置,或者放完电后一直闲置 ...

你刚好说反了,碱性电池最怕小电流持续放电,极其容易在电力尚且充足的情况下提前漏液,由于是在有电的情况下漏液,极难被提前察觉,损坏电器无数。
我就有放在计算器里的7号电池在正常使用的过程中突然发生内爆,拆开一看满是漏液,同时漏液的电池还能继续供电

南孚为啥变成漏液大王,那是因为南孚只考虑卷容量不考虑运行安全,皮薄馅大,不漏才怪

网友:
综合所看到的南孚电池漏液只有两个可能
1:假货
2:南孚某一个环节不过关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摇控器杀手,还见过电池底爆开,计算器电池盒塑料件爆裂。

你这个买到假货的可能性比较大,网购的便宜货假的多。我买到过一次假南孚后,情愿买杂牌货也不买便宜南孚了,都是没用几天就漏液,比杂牌货还差得多。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池漏液把一块MF30万用表电池弹簧腐蚀断了三节,根据使用感觉碳性电池一般不漏液,碱性特别是南孚漏液的概 ...

现在电池质量良莠不齐,被烂掉的计算器、遥控器、电子钟都不少。
碱性电池漏出的是氢氧化钾,那腐蚀性不是一般的强,是特强。碱性电池长期不用一定要取出来,时间太长,漏液基本是一定的,对于电池的铁壳而言,氢氧化钾还有什么不能腐蚀的?

现在常用的锂电池也有漏液的(比如18650 漏液王电池),内部胀气以后会顶开防漏帽(阀),但漏出的液体腐蚀性不强,对铜基材料基本不腐蚀(内部极片就有光亮的铜箔)。

网友:
你的提示记下了。 我是手电筒爱好者,买了许多强光手电,不用的 一直不取出电池(18650)以前18650电池贵就拆报废的电脑电池,没有遇到漏液的,因此放心的使用。最近又买了5号7号锂电,装在万用表袖珍手电里。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能怪电池!

各种型号的电池在设备中长期不用时,切记!一定要取出电池另放!尤其是电池在大电流的设备 ...

     虽取出了电池仍存在问题,还是漏液。问题更大。损坏的遥控器是小事情,我所有的遥控器里面每次使用完都会把电池取出来,有一天我发现的红木茶几的抽屉底下有一块大斑,怎么也去不掉,一查看,原来是电池漏液造成的,这个心疼比我损失10个遥控器还要难受。啊喔鹅衣乌迂。

网友:
我网上曾经看过,有些玩具特意在销售页上提示了不要用南孚电池,是因为这些玩具的电路设计比较差点

网友:
哎,我娃也有一个小玩具长时间不用,有电池在电池仓里面把弹簧都腐蚀断掉了

网友:
时间久了肯定要观察一下。

网友:
我发现是在封闭的电池仓里漏液的概率大(设备关闭),电池拿出来就不漏液了吗,为什么?

网友:
现在都改用双鹿电池漏液的少国产福禄克万用表出厂就用的双鹿定制版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这个买到假货的可能性比较大,网购的便宜货假的多。我买到过一次假南孚后,情愿买杂牌货也不买便宜南孚 ...

我的感受也是。从不敢使用南孚电池,十有八九漏液,而且是有电的时候漏液,极难发现,这些电池都是大型超市里买的,排除假货。我现在喜欢益圆电池,虽然也有漏液,但概率小多了。

网友:
南孚电池一大弊端就是容易漏,只要放仪表里时间很长,几年以上,都有很大概率漏液。所以如果没电了尽快把电池换了,或者直接拿掉南孚电池比较好。

网友:
这得放多长时间没拿出来啊!

网友:
新人,看各位的讨论有点迷惑,我印象里都是碳性电池容易漏液啊,碱性电池我很少碰到漏液现象。

网友:
长期不换的小电流电器要用碳性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