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管球阀咨询!

楼主(2025-02-09):
家里水管球阀裂了,秀辉的,应该式铜的,淘宝查下,埃美柯的,说不一样!我看外形都一样,怎么还有螺纹不一样?某多多搜索球阀,很多不知道买哪个?咨询各位坛友,应该买哪个?

网友:
你这个一边是4分内牙,另一边是1寸外牙

网友:
就去当地的五金店买就可以了拍个照!量一下外观尺寸就行,换成别的也可以只要两边能对上就行了!

网友:
这不是普通球阀

网友:
非标件,两头大小不一样,换的时候头疼

网友:
单活接铜球阀

楼主:
谢谢,没有想到铜的也会冻裂

网友:
拆下来 拿着去买省心

网友:
你这个好,一端是个活接可以直接换掉,要是普通两头内丝阀得拆其它连接管才能替换。

网友:
某宝有转换接头卖

网友:
要买全铜阀门,  轴和球也要铜的,  如果轴和球是铁的一年就坏掉了

楼主:
某宝已买,已换,谢谢

网友:
这是单活接比较便于更换拿着照片去五金店就能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