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1103电源输入部分的三极管S8050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2025-02-09):
DE1103电源输入部分有一个三极管Q26,型号为S8050,如图中红色箭头所示。
不知此三极管做何用途?

网友A:
内部电池充电控制

网友:
二楼正解!基极控制端上不是标着充电嘛。

网友:
二楼正解,控制充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部电池充电控制

不充电时,Q26基极低电平,Q26截止,C和E相当于断开;充电时,Q26基极高电平,Q26饱和导通,C和E相当于短路,是这样的吗?

网友A:
这个要看具体完整电路。也可能充满电断开防止过充,也可能处于线性区域,控制充电电流。也可能仅仅如您说的,工作与开关状态,充电时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看具体完整电路。也可能充满电断开防止过充,也可能处于线性区域,控制充电电流。也可能仅仅如您说的 ...

按照我的理解,根据DE1103的官方使用说明书,充电状态时,充电电流是固定的100毫安,充电时间也是人为预设的,因此,前两种情形都已不可能,只能是您说的第三种情形:开关状态,充电时开,不充电时关。

网友:
就是仅仅起开关作用,充电时停电后,Q26失电,整机失电不工作。除非D存在给电池提供通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