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种磁环能做矿石收音机吗?

楼主(2025-02-09):
在一设备拆下几个磁环,也不知道是什么材料的,电源线是在中间孔穿过的,不知道能用不,谢谢。

网友:
一般来说是不能的。具体的说,需要测试下,才能确定。只看外观,没发定的。

网友:
只看外观没法定的收音机里的磁环与电源上的磁环材料是不一样的,磁通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