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6—8V转12V,DCDC转换器电路图

楼主(2025-02-09):
一个电调FM高频头12V供电,中放电路3—9V。准备用2节18650供电,用隔离型DCDC升压电路。网上只有非隔离型模块,不是有噪声,就是影响灵敏度。用220V转12V电源适配器正常,估计用隔离型模块也正常。

网友A:
有设想过用max232的升压电荷泵取电做调谐用,不知效果如何,楼主代为做个小白鼠可好?

网友B:
蛤蜊的模块很多,比如 B0512-3WRx

正好适合你的应用,但干扰与蛤蜊与否无关,和转换器的干扰频谱有关,一般高效率的低压 DC-DC 电路主要是 PWM 调制的 Boost 电路,工作频率几百 kHZ 到兆赫,可能正好覆盖你的中频。一个建议就是用正弦波的 Royle 振荡器升压,但可能不容易买到电压体积合适的,要自制。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设想过用max232的升压电荷泵取电做调谐用,不知效果如何,楼主代为做个小白鼠可好?

也有单独的电荷泵芯片呀

网友D:
给你一份资料去找,我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有单独的电荷泵芯片呀

这玩艺便宜量大,用的东西多,容易得到。而且其逻辑输出还可以倍压整流,可玩性更高

网友:
  查一下早期数字调谐收音机常用的TA8126,TA8148是否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蛤蜊的模块很多,比如 B0512-3WRx

淘宝上的资料看过,2节18650电池的输入电压超出输入电压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你一份资料去找,我买过。

输入电压范围不够。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上的资料看过,2节18650电池的输入电压超出输入电压范围。

多大事呢,加一个 BUCK 到 5V 输入不就行了 两块钱不到还包邮

网友:
引用 楼主:
输入电压范围不够。

加上一只低压差LDO芯片,将两节锂电弄到5伏,成本也不高。比如:XC62............

网友E:
前几年用34063做过升压的。你可搜一下有关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前几年用34063做过升压的。你可搜一下有关电路。

手里有个34063的降压模块,改成升压的有噪声。买了MT3608影响灵敏度,又买了LM2577非隔离型,准备改隔离型的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里有个34063的降压模块,改成升压的有噪声。买了MT3608影响灵敏度,又买了LM2577非隔离型,准备改隔离 ...

那你用三节18650串联供电,前级电阻降压就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