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众仪Q89测电流

楼主(2025-02-09):
用众仪钳表Q89测电流,钳表钳红线和黑线得出不同数值。为什么会这样?

1:第一张图是夹住红线,第二张图是夹住黑线

2:第三张图是胜利890C+的。

网友A:
有翻转误差,你可以注意一下底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翻转误差,你可以注意一下底数

按REL后,0.6A,比稳压电源低10%。也就是比胜利也低10%左右。不再发图、

网友:
都清零后我两块钳表正负差别不大

网友:
1,测直流电流必需清零,位置变动后也要重新清零。
2,电线在钳头中位置也有一定的影响。比较时位置尽量相同。

网友:
钱表本来误差就大点,可能测大电流误差小点。

网友:
一是很多直流钳表有电流方向要求,在钳头上有标识
二是线尽量在钳头中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