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没有机顶盒还能看电视吗

楼主(2025-02-09):
十五年前装修房的时候,在卫生间的墙里按了一台电视机那时候还没机顶盒。现在都机顶盒里这个在墙里面电视机成了摆设,因为没有办法链接高清接口除非破墙。
想问问现在有什么办法在不破墙,不接机顶盒能不能看电视。因为电视天线,电源,喇叭线都在天花板上面,我应该怎么弄?

网友:
其实是有 2000年之前生产的都有 一个射频器 良心的用正品货 山寨杂牌子 好心的用录像机拆机射频盒  坑人的直接用FC游戏机射频盒 干扰大

网友:
想当年光盘和“要那种光盘不?”满大街都有的时候,我就曾经在模拟电视机搜台时搜到过不知哪家邻居放出来的爱情动作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VCD里面有发射板?

我记得没有。

网友:
弄一个小发射机

网友B:
选一个好一点的app安装就可以看电视了!现在好多app看电视都不怎么卡了

楼主:
太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一个好一点的app安装就可以看电视了!现在好多app看电视都不怎么卡了

我不是数字电视不好搞

网友C:
破VCD上拆一个发射板并不费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破VCD上拆一个发射板并不费事

家里没有还要去买vcd,还有没有更简单的办法?

网友:
以前有种有线电视无线发射器,几十元,50米范围内,电视接一根半米的天线在能正常接收,效果不错。

网友:
天花板里装一套机顶盒+AV转射频+遥控电源插座。机顶盒输出的AV信号转成射频信号经过闭路线传到电视机,机顶盒,转换器和电视机的电源都插到可以遥控的排插上,遥控器对天花板就可以实现遥控开关机,调台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不是数字电视不好搞

模拟信号都不发射了,以前的电视机接收数字信号必须用机顶盒转换(接收地面波)。上网用wifi看电视也需要很小的机顶盒(运营商的)。

网友:
AV,VGA,HDMI转RF现成的小盒子买就行了,也可以自己做,我做过没成功

网友:
再加个android电视盒,就可以在老显像管上看大片了,前段时候的坛里的那个刷nas的小盒子就行,就是调试时候应该字会比较糊

网友:
最简单粗暴的方法就是不看电视,反正我已经有5年不看了,电视对我已毫无吸引力。

网友:
如果电视机能直接接收地面波数字电视信号,也许你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网友:
大城市早几年就有地面波发射的免费TV台了(看资料有的地方多达20几个台),亦即“理论上”没有机顶盒也能收看电视。网上收有单独的“地面波接收天线”卖,(插入TV天线接口后搜索即可,类似过去模拟电视机的开放式接收),价格20--60元左右。能否收到主要看居住地附近有无遮挡建筑...。

网友E:
买一个DTMB机顶盒(花费不到100元)来看电视吧, 但前提是你们那儿要有地面波数字电视信号。

网友:
可以通过电力猫把网络信号连接到卫生间,再通过机顶盒就可以观看网络电视了,不用单独走网线。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破VCD上拆一个发射板并不费事

VCD里面有发射板?

网友C:
引用 网友A:
VCD里面有发射板?

老式的都有呀,附近废品站很好找的。递上一支烟,拆就是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老式的都有呀,附近废品站很好找的。递上一支烟,拆就是了。

怪不得20多年前隔壁出租屋住的一对小两口,男的跑大车,每次男的回来后我的电视机就莫名其妙的收到一些毛片,多次后也怀疑过隔壁是否有发射功能但不能确定。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模拟信号都不发射了,以前的电视机接收数字信号必须用机顶盒转换(接收地面波)。上网用wifi看电视也需要 ...

上网用wifi看电视也需要很小的机顶盒(运营商的)。

移动、联通、电信这三家运营商的电视盒子,只能用自家的及网络,电信的盒子用联通的宽带行不行?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买一个DTMB机顶盒(花费不到100元)来看电视吧, 但前提是你们那儿要有地面波数字电视信号。

DTMB机顶盒(花费不到100元)来看电视吧

这个也是一年一缴费?

网友:
换装带WIFI机顶盒一体的平板电视机

网友:
十五年前装修房的时候电视机是输入的有线模拟电视信号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上网用wifi看电视也需要很小的机顶盒(运营商的)。

一直用电信的宽带,没条件实验,你可以到别人家试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G:
DTMB机顶盒(花费不到100元)来看电视吧

DTMB机顶盒接收的是地面波,就是空中电视台的电波,全年免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破VCD上拆一个发射板并不费事

VCD上面哪有发射板。录像机才有发射板。

网友:
2015年以后的电视机好像都有地面波接收功能,如果当地有发射地面波电视信号,直接竖根天线就可以接收数字电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VCD上面哪有发射板。录像机才有发射板。

感觉你是买晚了 早期的是有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怪不得20多年前隔壁出租屋住的一对小两口,男的跑大车,每次男的回来后我的电视机就莫名其妙的收到一些毛 ...

早期的VCD为了应对没有AV插口的电视,一般都有发射口,附带一个十几公分的小天线插上就行。近距离的话不插也能收到。
我家一楼,室外外天线在七楼顶,半夜经常收到七楼邻居放小电影。后来确定了后就直接找他家去了,结果就后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早期的VCD为了应对没有AV插口的电视,一般都有发射口,附带一个十几公分的小天线插上就行。近距离的话不 ...

无独有偶

网友C:
我家买的VCD也有小天线带发射功能。只不过我知道邻居会收到,一直没有用过小天线。但是我知道他们收得到模糊的图像,因为我一看小电影邻居家明显的马上安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家买的VCD也有小天线带发射功能。只不过我知道邻居会收到,一直没有用过小天线。但是我知道他们收得到 ...

那时候玩VCD咋就没有发现这个无线发射功能呀,只是后来收到隔壁家的小电影才有所怀疑。

网友:
引用 网友G:
DTMB机顶盒(花费不到100元)来看电视吧

地面波数字电视是不收费的。

网友:
以前的邻居处的不错 他家开录像厅把录像机上的天线输出插口通过信号放大器接在室外电视天线上 功率大 附近20户都可以收到节目  当时天天看英雄本色 喋血街头 赌神 赌侠的片子

网友:
啥品牌型号的电视机?质量真好,杠杠的。

网友:
早期的VCD是有射频输出口的,可以用75Ω同轴电缆接入电视机的天线输入口,开放传输也行,但效果不如闭路,且容易影响邻居。
电视机埋入卫生间墙里,散热和防潮难搞啊。

网友:
大约是1995年吧,那时我还在家里给人家修电视。话说某一日应约上门给一户人家修电视,女主人(按现在的称呼就是“新婚不久的少妇”)在旁边看着我维修,故障是收不到台,三下五除二排除了故障。试机的时候搜索到一个正在播放男女运动的“电视台”,图像还很清晰,我正纳闷呢,少妇说:该死的,隔壁又在放碟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