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了一个调感收音头,带机械存台功能

楼主(2025-02-09):
拆了一个调感收音头,带机械存台功能,这个机器还需要什么元件才能单独使用呢?

网友A:
接上电源,天线,看这个电路可能只会出中频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上电源,天线,看这个电路可能只会出中频信号。

估计要有中放电路才行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B:
中频接上正常使用的收音板,试验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频接上正常使用的收音板,试验一下

没有中频板,没办法试机了,接功放不知道有没有用,这个收音头应该是5v电压吗?

楼主:
那位大师知道中放电路怎么做

网友A:
找个好的收音机断开原机的中放电路,把这个收音头的输出接入就可以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好的收音机断开原机的中放电路,把这个收音头的输出接入就可以了啊。

帮忙看下这个收音头里面的图片,那个是输出输入,我对这个真不是太懂,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帮忙看下这个收音头里面的图片,那个是输出输入,我对这个真不是太懂,谢谢

找电源+,地。其他的接个小电容引出线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电源+,地。其他的接个小电容引出线试吧

这个电源正极应该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