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话筒的谐振分析

楼主(2025-02-10):
买了一套散件,请问各位,绿色圈住的频率应该怎么计算?

网友A:
C8、C11、C14串聯后的容量與C12并聯,再與L4諧振。
右邊綠圈内是用於天綫匹配和低通濾波器。

网友:
这两个都无所谓的东西吧
都是阻抗匹配
谐振 C1 L2 才是重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C8、C11、C14串聯后的容量與C12并聯,再與L4諧振。
右邊綠圈内是用於天綫匹配和低通濾波器。

C8、C11、C14,怎么是串联的呢?后面的应该是倍频吧?但是频率不会计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C8、C11、C14,怎么是串联的呢?后面的应该是倍频吧?但是频率不会计算。

您這句話把我問住了,怎麽就不是串聯的呢?一兩句話恐怕也説不清楚,您畫個等效圖就明白了。

网友B:
C1 L2 是倍频选频,右边绿圈是发射天线匹配和低通滤波器,C4 L1J 是振荡主频谐振选频,左边绿圈应该是频偏调整(即调制度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B:
C1 L2 是倍频选频,右边绿圈是发射天线匹配和低通滤波器,C4 L1J 是振荡主频谐振选频,左边绿圈应该是频偏 ...

C4L1与C1L2,的电容电感数值都一样。你说的是 选频,按照数值计算大约是110MHZ。

网友B:
引用 楼主:
C4L1与C1L2,的电容电感数值都一样。你说的是 选频,按照数值计算大约是110MHZ。

数值相同则就不存在倍频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值相同则就不存在倍频关系。

Q2是振荡,你说的那两个应该是倍频。

网友C:
1、Q2,C11,C14,C8,C12,L4构成西勒振荡电路,共集电极组态。C4=102p=1000p应当是交流短路电容。
2、L1,C6构成Γ匹配电路,用来和Q3输入匹配。
3、C1与C4一样。
4、L2和C7构成Γ匹配电路,C9,L3,天线下面的电容,这三个器件可以理解为低通滤波器,也可以理解为π型匹配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1、Q2,C11,C14,C8,C12,L4构成西勒振荡电路,共集电极组态。C4=102p=1000p应当是交流短路电容。
2、L1,C6构 ...

谢谢。那么倍频怎么实现?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那么倍频怎么实现?

从图上的参数来说,这个电路的输出级没有倍频作用。因为输出级是低通,低通是不能对特定频率进行选择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那么倍频怎么实现?

Γ型匹配电路、π型匹配电路都有滤波作用,如果采用匹配电路的匹配频点是倍频的频点,那么就可以实现将倍频滤出来,然后进入下一级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从图上的参数来说,这个电路的输出级没有倍频作用。因为输出级是低通,低通是不能对特定频率进行选择的。

那么Q3属于缓冲?还是属于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Γ型匹配电路、π型匹配电路都有滤波作用,如果采用匹配电路的匹配频点是倍频的频点,那么就可以实现将倍 ...

在一本书中,有这样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