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电路图看不懂了,还望给位老师多多指教

楼主(2025-02-10):
这个电路是对讲机上的电路,频率是421MHz,1-2MHz的带宽。
其中TP101连接两部分,一部分连接接收电路,一部分连接发送部分。
这个电路中C106和C107中间这段,也就是红色方块这段是做什么的?滤波吗?如果要是滤波电路,我查了一下,这样的拓扑结构应该是切比雪夫II型(逆切比雪夫)低通滤波器或者是椭圆低通滤波器。
对于对讲机来说,这段电路应该是带通滤波器啊,为什么会采用这种拓扑结构呢?

图中蓝色方块内的L106和C116是做什么的?如果是陷波电路,那这两个器件的谐振频率也太高了。完全超出了对讲机的范围啊。

网友:
也是对这些不明白,等大神解惑,

网友A:
我觉得楼主分析的陷波,滤波都是对,但是具体频率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楼主分析的陷波,滤波都是对,但是具体频率不知道。

感谢老师的回复!我是真没看懂这个。

网友B:
你的说法是对的,红框内就是一个低通滤波器,至于是逆切比雪夫型,LpF,还是橢圆函数型,这个不好从原理图上直接区分,因为两者的电路结构是一样的,只是元件取值的计算公式不一致。
蓝框内的是一个串联谐振回路的陷波器,用于吸收某一特定频率的信号。
如果不考虑分布参数的影响,5.6nH配1PF的电容,串联谐振的频率在2126.7mhz。
当然考虑到分布参数,这个频率肯定要低很多,毕竟电容才1PF,分布电容有可能就远大于此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说法是对的,红框内就是一个低通滤波器,至于是逆切比雪夫型,LpF,还是橢圆函数型,这个不好从原理图 ...

谢谢老师的回复,我也是这么认为的。所以总感觉不对劲。这是日本对讲机的原理图。按理说日本人做事那么认真不应该这样啊。

网友C:
蓝框陷波器,陷波频点约为2100MHz,红框滤波器,参数如图:

楼主:
感谢老师的解答。从图片上看,在400MHz时回波损耗最低。

还想请问老师,这个滤波器怎么设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蓝框陷波器,陷波频点约为2100MHz,红框滤波器,参数如图:

老师,您这个图是用什么软件仿真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老师的解答。从图片上看,在400MHz时回波损耗最低。

还想请问老师,这个滤波器怎么设计的?

这个滤波器比较简洁,5阶低通带陷波的滤波器,很多设计软件都能简单的设计完成,我自己喜欢用Genesys。网上也有简单的滤波器在线设计工具,普通使用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滤波器比较简洁,5阶低通带陷波的滤波器,很多设计软件都能简单的设计完成,我自己喜欢用Genesys。 ...

感谢您的指点。这样的滤波器第一次见到,表示很理解,我查查资料。

网友D:
前二年在玩自制收发信机时用过类似的线路。

当时用的是E类输出,红框内是对3次及3次以上谐波的并联谐振遏制电路。与一般低通不同,它用并联电容谐振的方法提高正3次及正5次的阻抗,增加滤波效果。但缺点是因为电容旁路因素,对再高的谐波频率(如7次或更高)的阻抗降低。但因为更高谐波的分量很小,影响不大。

蓝框内是串联谐振电路,记得是用在F类功放输出的,它对偶次谐波提供低阻抗。那是F类功放的特点。

都是记忆中的事情,未必一定精确,但大方向不会错。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二年在玩自制收发信机时用过类似的线路。

当时用的是E类输出,红框内是对3次及3次以上谐波的并联谐振 ...

谢谢老师的指点,两个并联谐振的频率的确和3次谐波的频率很接近。要是从这个角度出发,那么并联谐振就是为了阻止3次、5次谐波。

C110、C111和C112是旁路电容妈?这个几个电容根据什么原则设置?

网友:
用NanoVNA-H4测量下就知道结果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的指点,两个并联谐振的频率的确和3次谐波的频率很接近。要是从这个角度出发,那么并联谐振就是 ...

如果旁视那二只并联谐振电容,整个电路就是标准五节点低通。它主要依据是转折频率,与谐振无大关系,与小容量的并联电容也无大关系。网上有高低通在线计算器,把输出阻抗,节点数等填进去就可以得到答案。虽然不是唯一值,但对应用来说足够了。
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旁视那二只并联谐振电容,整个电路就是标准五节点低通。它主要依据是转折频率,与谐振无大关系,与小 ...

老师,您好,您的意思是说,首先按照归一化的五阶低通滤波器设计(例如巴特沃斯或切比雪夫,也可以是别的滤波器,例如椭圆等),根据归一化的数据转换到实际应用的频率、阻抗。然后再根据电感(例如图中的L102、L103)配上相应的电容,使其再三次谐波、五次谐波呈谐振状态。

是这样的设计过程妈?

网友D:
引用 楼主:
老师,您好,您的意思是说,首先按照归一化的五阶低通滤波器设计(例如巴特沃斯或切比雪夫,也可以是别的 ...

可以的。在加上并联谐振电容后原低通的特性会有些改变,但无关紧要。

至于3次5次谐波的谐振点,那最好还是用扫频仪来调节。因为这很重要,也需要比较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的。在加上并联谐振电容后原低通的特性会有些改变,但无关紧要。

至于3次5次谐波的谐振点,那最好 ...

哦……好的,谢谢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