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功放声音嘶哑的问题以及维修检查思路

楼主(2025-02-10):
一台收扩机,功放部分输出声音一个声道正常,一路嘶哑,T1、T2、T3、T4前面的4个推动管C集只有一个输出信号正常(接一个耳机试听信号),其余的C极出来的信号都嘶哑,但是这几个三极管B极信号都正常,也就是说推动管输出不正常,拆下这几个管子测量,发现参数还都比较接近,并且也是好的,为什么输入正常,输出就不正常了呢?
目前只测试了这些,具体各点的电压还没有测量。

本人技术小白,求论坛内修机高手给指点一下,我应该怎么检查和维修,先表示感谢!

网友A:
R1--R2    R3---R4两个节点的电压是0V吗?+41V和-41V电压都一样对称吗?

网友B:
两组比较一下,看异常电压点在哪里

网友C:
估计你的ic芯片坏了!更换一个,你的电源电压正常吗声音输出有嘶哑时检测一下中点电压!是否正常,正常估计芯片坏的可能性比较大两个芯片可以互换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R1--R2    R3---R4两个节点的电压是0V吗?+41V和-41V电压都一样对称吗?

感谢回复
目前问题扩大了
我在通电试机的时候
R434电阻有点冒烟
然后保险就烧了
四个功放管应该烧了三个
我看管子也不是原装的
但是我接前面四个推动管C极还是三个声音沙哑
你说的这就几个电压暂时没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组比较一下,看异常电压点在哪里

感谢回复
目前两组应该是都不正常的
但是两个集成块输出给四个推动管的声音是正常的
也就是说两个集成块的5、8脚输出声音是正常的
电压暂时还没测
因为R434冒烟烧保险
我把整个功放板取下来了
因为换R434不取下板子没办法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你的ic芯片坏了!更换一个,你的电源电压正常吗声音输出有嘶哑时检测一下中点电压!是否正常,正常估计 ...

感谢回复
是这样的
四个功放管后面输出不正常后
我试了试前面四个推动管C极
这里就不正常了
然后四个推动管B极就是正常的
也就是说问题应该不在功放管部分
但是呢
两个集成块的5、8脚输出是正常的
是不是应该排除两个IC坏掉的可能?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
是这样的
四个功放管后面输出不正常后

应该是坏了可以替换一下就知道了,或断开5脚8脚接出来接个后级听听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坏了可以替换一下就知道了,或断开5脚8脚接出来接个后级听听

你的意思还是IC坏了?
我是这样用耳机测试的
一端接地
一端串个电容去分别接触两个IC的5、8脚
声音还是比较大的(很容易区分出沙哑不沙哑)
声音都是很正常的
唯独接到T403、T404、T405和T406的C极时
明显有三个出来沙哑声了(也就是失真了)
只有其中一个C极还是和IC的5、8脚输出一样
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D:
  声音嘶哑多是电阻损坏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声音嘶哑多是电阻损坏引起的。

感谢回复
就我目前观察
暂时没发现有电阻损坏(除了昨晚突然冒烟的那个)
但是现在问题扩大了
我已经把扳子卸下来了
我想把后面四个功放管先断开
不知道这样查找问题可不可以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还是IC坏了?
我是这样用耳机测试的
一端接地

那ic应该可以暂时排除! 检查这几个管子的1k电阻和100欧电阻是否有问题!还有2.2uf 功率电阻0.33那颗有阻值有没有变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ic应该可以暂时排除! 检查这几个管子的1k电阻和100欧电阻是否有问题!还有2.2uf 功率电阻0.33那颗有 ...

我回去重点检查一下你说的这几个元件
还有
我把后面的四个功放管断开
或者说取下来
其他地方不动
这样检查应该可以吧?
因为昨天一个100Ω的电阻不知道为啥冒烟了
我想先把功率管卸下来
防止不小心把这几个管子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回去重点检查一下你说的这几个元件
还有
我把后面的四个功放管断开

可以!再检测一下管子是否损坏没有!电阻电容最好拆下来量准确!

网友:
唯独接到T403、T404、T405和T406的C极时
明显有三个出来沙哑声了(也就是失真了)

量这几个管子的BE结是否处于放大状态,就是电压是否在0.6-0.7V.量时最好用数字表,因为内阻高,不会对原电路造成影响。

两个集成块的5、8脚输出是正常的
是不是应该排除两个IC坏掉的可能------不能完全肯定。因为信号是直耦的,没有隔直电容,前级的直流电压会影响后面的工作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