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1103在外接电源的情形下,镍氢电池可以长时间放在电池仓里吗?

楼主(2025-02-10):
以往的收音机或录音机之类的电器,当外接电源插头插入时,都会把电池仓里的电池供电电路彻底切断,单独由外接电源来供电,此时的电池部分是被完全断开的,二者之间相互不影响,干净利落安全方便。这时,如果不考虑自放电、漏液等电池自身的因素,电池长时间放在电池仓里是相当安全的。
但DE1103为了具有所谓的充电功能,当外接电源插头插入时,并没有把电池完全断开,而是采用了一种如图所示的电路。
当把机器设置为充电状态时,Q26导通,外接电源通过Q26的C和E连接到电池负极,对电池进行充电,若为非充电状态时,Q26截止,C和E断开,不再充电。
采用这种方式切换电源,如果外接电源插头插入且正常供电时,机器设置为非充电状态,镍氢电池可以长时间安全地放在电池仓里吗?
也就是说,外接电源供电时,机器设置为非充电状态,则外接电源和电池之间有什么相互作用和影响吗?
这里,不考虑自放电等电池自身的问题,只考虑外接电源和电池之间的相互影响的因素。

网友A:
非充电模式不会对电池充电,除非电路有损坏。但机器会有待机功耗,时间很长电池会耗尽,要防止渗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充电模式不会对电池充电,除非电路有损坏。但机器会有待机功耗,时间很长电池会耗尽,要防止渗漏

非充电模式下,外部电源不会对电池进行充电,这个没有疑问。
问题是,非充电模式下,电池会不会和外接电源并联起来同时向机器供电呢?
从电路图来看,似乎有这种可能性。
如果是这样,那么电池放在电池仓里是极不安全的。

网友A:
由于电压的关系,不会同时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于电压的关系,不会同时供电。

照这么看来,DE1103的外接电源插入后,在非充电模式下,电池供电电路实际上相当于彻底被断开了?
不过这种断开是利用半导体器件的单向导电性来实现的,二极管的反向电阻虽然很大,但比起物理隔离还差不少。因此,这种隔离方式应该没有物理隔离效果好,多多少少还有点漏电的可能性。
因此,我想把二极管D去掉,把Q26的C和电池负极之间断开,这样一来,就实现了物理隔离。镍氢电池可以高枕无忧地长时间放在电池仓里了。平时用外接电源供电,停电时拔掉插头,改用电池供电。掉电后,无非就是重新调整一下时间和音量而已,这都不是什么难事。
不知这样搞合适吗?
1103的充电功能用的是平稳直流电进行充电,这种充电方式效果很不好,而且对电池也不利,而且不是充满自停,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智能充电,连鸡肋都算不上,纯粹是个画蛇添足的败笔,留着也没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