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组合音响606FM无信号收不到台

楼主(2025-02-10):
爱华组合音响606,ic是LA1265,更换了中周电容,不管怎么调还是收不到台,请教高手如何解决。

网友:
这个需要高手才能解答。。。

网友A:
是FM波段么,如果在FM波段时有调频噪音,而收不到台,那就是调频的鉴频中周的槽路电容问题。如果没有这个中周,就把这个中周拆了,换上一个10.7的陶瓷鉴频滤波器,再在这个陶瓷鉴频滤波器并上一个1~3K的电阻就可以,我也有一台爱华的组合音响是这样子搞好的。

网友:
3楼的说得没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FM波段么,如果在FM波段时有调频噪音,而收不到台,那就是调频的鉴频中周的槽路电容问题。如果没有这个中 ...

我把中周里面的变质瓷管电容捣碎了,焊了100p的银云母电容,问题就是磁芯不管怎么调,FM有噪声,没有信号收不到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FM波段么,如果在FM波段时有调频噪音,而收不到台,那就是调频的鉴频中周的槽路电容问题。如果没有这个中 ...

如果不是鉴频中周的问题,会不会是电路图中画红圈的这个中周问题

网友A:
如果不是鉴频中周,也可用三端陶瓷滤波器代换,只不过原来是线圈的地方要用一个1~3K的电阻连通,要让直流通过,可以这样试一下,至于是不是鉴频中周,查一下电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是鉴频中周,也可用三端陶瓷滤波器代换,只不过原来是线圈的地方要用一个1~3K的电阻连通,要让直流通 ...

感谢各位的解答,查阅网上资料,是前面放大电路的中周坏了导致无信号,我用75P云母电容换上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