录像机磁鼓表面好像是生锈了,怎么处理?有请高人指点

楼主(2025-02-11):
还是原来那台日立757,这几天想把原来的录像带翻录到电脑里,折腾起录像机 ,这个机器皮带不行了,其他目测还好,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磁鼓表面有好多白色的附著物,像是铝锈,而且离磁尖很近,摸着剌手,肯定不敢用录像带试机啊,哪位老师有对付这些附著物的好办法?谢谢!

网友A:
用酒精等溶剂先软化,然后用鹿皮或A4纸小心擦净,尤其是磁尖周围,反复擦,直到光滑为止,即使有些麻子,只要顺滑了就基本上可以用了,但效果肯定会有影响!您这个应该能擦掉,看着不像镀层脱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酒精等溶剂先软化,然后用鹿皮或A4纸小心擦净,尤其是磁尖周围,反复擦,直到光滑为止,即使有些麻子,只 ...

收到,感谢!好的,我试试。

网友:
装上去空载转动,或用不要的录像带放里面情况下用好点的A4纸才行,或用新的钱币都可以这样是一个方向转动均匀要小心磁尖特别脆弱不小心就报废了!用粗布的化最好避开磁尖!

网友:
找一盘不要的磁带一走就干净了,发现卡滞立即停车

网友:
没事的!找个不用的带子走走带一样青春!我几部录像机都是久不久热一热驱驱潮!

网友:
这是久已不用表面氧化了,正常播放时由于上鼓高速转,表面不平会轻微跳带,影响图像质量。酒精泡洗涤剂泡都是没用的,录像带去转也没用。上磁鼓不要拆,用WD40软布蘸着浸泡一会可以擦掉大部分,有些氧化大的地方就很难搞平滑了。然后抛光磨平,在上磁鼓后面不接触磁带的位置,剪一块硬一点的薄牛皮,顺着磁鼓转动方向留点夹角502沾在侧面支架上,贴紧磁鼓表面。放上废磁带,播放两小时,就能磨平了。有人会担心会不会磨损磁尖,不会的,皮革比磁粉硬度低很多。参照图片。我这个鼓是已经磨好了的,为了拍照临时又贴上去的,没贴平,仅供参考。

网友:
以前用酸性溶剂处理这种铝合金氧化点效果很好,现在酸液不好买了,WD40也能勉强用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是用一块软布蘸点牙膏檫一檫,檫时注意别把磁尖弄坏了

楼主:
感谢各位老师的关注和高招,已经搞好了,就是用一楼回复的办法,先用餐巾纸叠成条包住鼓,再倒上酒精浸湿,然后装塑料袋里防止酒精挥发,半个小时后拿出来就用这个餐巾纸蹭啊蹭的蹭好了。
目前锈是没有来了,但是放像还不正常,搞不清是磁尖糊了还是什么情况,皮带也不行了,买了皮带在路上,等皮带来了再继续、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老师的关注和高招,已经搞好了,就是用一楼回复的办法,先用餐巾纸叠成条包住鼓,再倒上酒精浸湿, ...

你把放像画面拍个图片,一看即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放像画面拍个图片,一看即知

好的,感谢!等皮带来了我拍个照片,请您帮我判断一下。谢谢!

网友:
现在磁带不好买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放像画面拍个图片,一看即知

你好!拍了两张照片,实际情况是一直不停的左右晃,照片的碰巧拍的固定图片,请帮忙诊断一下是哪里的问题?磁鼓还是电路?磁鼓的话是脏的厉害还是有磁尖损坏?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