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这个东西行不行?

楼主(2025-02-11):
学做简易中频扫频仪己有半年多!缺知识!缺器材!这次幸亏坛友的支持。知道了原来还需要一个檢波探头!手头没有适当的另部件只好根据那位坛友给出的电路就地取材,做了一个粗糙的探头!不知道能不能适用。现将探头制作的大概情形上个图。以及实际测量的情形,也上个图。希望大家多多帮助及指教。或者探头的参数是否还有更好的选择!
我觉得这个中频扫频仪的扫频频率还需继续调节。一定要调在440到480KHZ的范围。不知这个想法对不对。希望有经验的老师帮助支招。先谢谢了。

网友A:
我的简易扫频仪已经做好了,但是不知道怎么用,请问下,扫频仪电路 里面的X是接到示波器的那个端子啊?是EXT端子吗?电路里面的Y是不是接到通道输入端?示波器这边还需要设置什么?

网友B:
图六图纸上“OTU”是否有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六图纸上“OTU”是否有误?

回老师。这个电路图是坛友提供的。我的檢波头子就是完全照样制作的。输出的上端接Y轴探头。下端接探头的小夾子,不知这样是否对?因为知识浅薄。许多问题一直是在向大家学习。希望老师指出不对的地方。以便能够改正。谢谢你的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简易扫频仪已经做好了,但是不知道怎么用,请问下,扫频仪电路 里面的X是接到示波器的那个端子啊?是EX ...

本板块里的简易中频扫频仪一文中有具体接线图的方法!你去看一下。我也是在努力学习中。知识不多。只是要一台双踪示波器,在X一y模式下测试。大概只能提供一些小信息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老师。这个电路图是坛友提供的。我的檢波头子就是完全照样制作的。输出的上端接Y轴探头。下端接探头的 ...

"OTU"是否应该改为“OUT”?

楼主:
引用 网友B:
"OTU"是否应该改为“OUT”?

惭愧,惭愧!没注意,写反了,谢谢你的提醒与关注。希望以后能多多指教。

网友C:
    你的下图是连接检波探头扫频结果吗?
   若是的话,离成功就近了一步,把你的简易扫频仪电路图发上来,坛友才能帮你较全面的分析,简易扫频仪靠调节什么控制扫频范围?示波器是选择的直流还是交流?

网友D:
用于收音机中周的测试,那只50K的并联电阻似应取消。把那只串联电阻再用大一些,比如用到20K。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下图是连接检波探头扫频结果吗?

   若是的话,离成功就近了一步,把你的简易扫频仪电路图发上 ...

常老师你好,这个图就是用我上面自制的简单而又粗糙的探头接入收音机的弟三中周的檢波二极管后面的波形。看上去线性不理想。示波器是在直流的工作状态。扫频范围是用47K电位器来调节。目前他的范围在450至900KHz,我一共制作了两台这样的机子,一台是本板块题头为(简易中频扫频振荡器)另一台是另一位老前辈爱康木老师的电路做的。两台机子都差不多了,就是缺少怎样调整成正确的工作状态这一步了。由于自己文化底子不行。加上我所在地周边没有人会玩这些东西。所以也无从交流学习。所以只能在矿坛向各位请教。这次测试的是用(简易中频扫频振荡器)一文中的电路制作的机子测试的,因为有了初步的貌似正常的曲线,现在我正在将这台机子重新整理一下。将扫频范围调节在440至480KHZ以内。另外再仔细做一只探头。待全部整理好后。再上图,向常老师及其他前辈请教。谢谢常老师的支持与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于收音机中周的测试,那只50K的并联电阻似应取消。把那只串联电阻再用大一些,比如用到20K。

谢谢板主的指导。我正在用銅皮重新制作一只探头。可以采用你说的数据制作。其实我也就是玩一下收音机用的!几乎没有其他用途。谢谢你的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下图是连接检波探头扫频结果吗?

   若是的话,离成功就近了一步,把你的简易扫频仪电路图发上 ...

刚才忘了向你請教一下!此扫频仪接向X軸通道是用75欧同轴电缆。还是直接用示波器的普通探头?另外带频标信号的输出端也是用什么线来接到收音机的。上述两个出线有没有特别的注意事项。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刚才忘了向你請教一下!此扫频仪接向X軸通道是用75欧同轴电缆。还是直接用示波器的普通探头?另外带频标 ...

   扫频仪接向示波器X轴输出,可以直接用示波器的普通探头,扫频仪的中频465KHz扫频输出可以用75欧同轴电缆线输出,扫频仪输出最好配置电位器,可以控制输出电压,若输出电压调小后还高,应采用电阻分压再输入。
   扫频输出通常在混频管基极输入,采用串接小电容隔直。扫频时若不断开磁棒线圈次级,应把双联的容量调到最大。
   扫频的锯齿波的频率不要太高,20Hz就看不出闪动,50Hz左右就可以。

网友E:
行,应该没多大问题。能搞到这个程度,功力应该不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扫频仪接向示波器X轴输出,可以直接用示波器的普通探头,扫频仪的中频465KHz扫频输出可以用75欧同轴 ...

谢谢老师的指导与帮助,这些知识太宝贵了!再次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行,应该没多大问题。能搞到这个程度,功力应该不浅。

谢谢你的支持!专业知识还差许多。我和坛里的一些高手根本不是一个挡次的!很惭愧。还要多向大家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