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黑屏

楼主(2025-02-11):
       我的经历。 前几天2月8日17时收到篼因直播店铺年前下单发来的(至强)电脑主机一台。当天晚上安装火绒并对电脑快速消杀。还没使用就导致一个启动文件即任务管理器的启动文件被火绒杀毒软件隔离。随即黑屏,只见白色鼠标孤独地鼠标的在灰色屏幕上游弋。电脑无法启动。嗷嗷呦呦呦。
       哈哈哈,饿坏了的小鱼儿咬到俺寒江垂钓的小蚯蚓,刚入手的电脑就出师不利,你就是溜进的石缝里,我都把你揪出来。
       按快捷键Ctrl+Alt+Delete进入到任务管理器,点击文件->新建任务/运行新任务。
       点击浏览,进入到火绒安装目录bin下,选择火绒主程序HipsMain.exe,点击Open/打开,点击OK/确定,启动火绒。
      在火绒的隔离区找到explorer.exe,选中并恢复,同时添加到信任区。
      关闭火绒,重新进入任务管理器,点击文件->新建任务/运行新任务,输入explorer,点击OK/确定,此时explorer.exe进程就重新启动了,咻的一声小鱼儿摇头摆尾跃出水面,电脑启动正常。

楼主:
只见白色鼠标孤独地在灰色屏幕上游弋。江面啥都没有,一片黑黢黢的。

网友:
直播间的东西也敢买?不怕被坑?还不如自己买配件自己装?

网友:
这年头还用杀毒软件?

网友:
谢谢分享解决办法

网友:
火绒杀explorer.exe??
100%是你的explorer.exe被感染破坏了,
你可以右击explorer.exe,看一下是否有数字签名,并联网验证一下签名,

网友:
裸奔30年,从没见病毒。
再说在用的垃圾货,如装了杀毒啥也不能干了(点啥卡啥)

网友:
WIN10自带杀毒软件不能用吗

网友:
显示问题,先排查硬件线和显卡有无问题,跑一会儿显卡测试呢,

网友:
大概电脑的BIOS被厂家特殊修改过吧?主要是加了微码以支持高代及志强处理器。不知你的主板是哪个系列?我最近也弄了一块全新b250板,商家使其能够上6、7、8、9代酷睿和e3v5、v6,用志强后,COMS设置比较混乱,一些选项不能enable,一些enable后黑屏,得特别谨慎。我用了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在别的主板上装好Windows 11系统后,把系统盘拆下来,直接用在这块主板上即可。至于新主板黑屏,清除COMS芯片使其回到出厂设置来解决。

网友:
LZ都说了,“能显示鼠标,并且能移动”,这直接可以排除了显卡硬件、显卡驱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