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谐振阻抗

楼主(2025-02-11):
由于检波器是高阻抗输入,从谐振电阻公式Rx=L/(rC)来看,这岂不是C小一点,L大一点的好?但不知为何有中波矿机C大一点,L小一点好的结论

网友:
同的道理, 大C小L稳定性相对好一些,带载能力强一些,但是谐振产生的电压也低一些.
并且如果使用的是磁棒天线,当L过小则线圈匝数也少,在同样磁场强度下,感应到的电压也低了.
总之,LC的比例选取是一个多方面平衡的结果

网友A:
1.相对LC谐振阻抗来讲, 检波器不是高阻抗,并且比前者低很多
2.LC的比例选择是一个平衡的问题, 例如选用过大的L ,则电阻和分布电容也会相对变大
3.大L小C理论上Q高, 实际制作时由于分布参数的影响和带载的情况, 并不能得到理想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相对LC谐振阻抗来讲, 检波器不是高阻抗,并且比前者低很多
2.LC的比例选择是一个平衡的问题, 例如选用过 ...

那大C小L呢?

网友:
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平衡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