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修数字万用表的坛友看过来 有事请教

楼主(2025-02-11):
本人用表外行 今天用这个数字表直接测试了12V电瓶的电流 结果什么数值也没有得到 结果现在电阻档不能用了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还能修吗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要说清楚:1,档位                             是否放在直流20A档位?
                        2, ...

1,档位                             是否放在直流20A档位?                   答 这个没有错
                        2,表笔                            红表笔插在哪个孔?                 答  红表笔插的是黑表笔孔  后来又改过来的
                          3,测试方法---------------是否串入电路测试?还是2个表笔直接捅电瓶了                        答  是2个表笔直接捅电瓶了

网友B:
测量电流红标笔应该插到A孔,打开看看看看是不是保险烧了

网友:
拆开看一下保险丝是不是烧了

网友:
DCA直流,ACA交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量电流红标笔应该插到A孔,打开看看看看是不是保险烧了

估计红表笔插的是电阻挡的孔

网友:
拆开看看,如果保险号的就换新表了

网友:
表笔插错了,拆开看下 是不是保险烧了?

网友:
万用表也不贵,坏了换块新的

网友:
测量电流红标笔应该插到A孔,先拆开后盖查看保险丝烧了没?烧了就换个,还不行就换表,现在也不贵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坛友  明天打开看看

网友:
保险跟电阻档没关系吧,测电阻不经过保险的

网友A:
首先要说清楚:1,档位                             是否放在直流20A档位?
                        2,表笔                            红表笔插在哪个孔?
                          3,测试方法---------------是否串入电路测试?还是2个表笔直接捅电瓶了

网友:
                                答  红表笔插的是黑表笔孔  后来又改过来的  -----------------------------------红笔插20A孔吗?有些表没有20A保险丝,那么线路板烧断了,如果有20A保险丝,会烧断保险丝。

                                              答  是2个表笔直接捅电瓶了

拆开,表笔插座附近线路板正反面拍照上看看吧!

网友:
凶多吉少~!

网友:
档位开关打到电流档,表笔插com和电压档怎么样也不至于烧表啊,

网友:
  开机,先测量整表电流,COM插孔对+9V电压判断芯片有没有烧坏。这个电流小于3.5V,电压在3V前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