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一个线性电源变压器次级绕组如图 可以并联使用吗

楼主(2025-02-11):
求助 问一个线性电源变压器次级绕组如图双22v    次级可以上下端并联使用吗?谢谢

网友:
干嘛要并联使用?本来这样的次级就是给全波整流用的。

网友A:
两个独立22伏的可以,中心抽头的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独立22伏的可以,中心抽头的不行。

谢谢

网友:
上下两端直连的话就短路了!可以把中心抽头分开,把上绕组的上端与下绕组的上端(原中心抽头)相连,把上绕组的下端(原中心抽头)与下绕组的下端相连;连接前要测一下两组线圈电压,不能相差太大。

网友:
上下两端并联就冒烟了,那是互为反相位的,这个变压器是给全波整流设计的。

网友:
双线并绕的没问题,不是并绕的话两个线圈可能参数不一致会造成变压器发热

楼主:
只是使用一组就够了     并联是想增加负载能力    谢谢各位解惑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只是使用一组就够了     并联是想增加负载能力    谢谢各位解惑

增加负载能力不用并联,你用双绕组全波整流就可以由两个绕组共同承担负载了,和并联后再桥式整流效果基本上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增加负载能力不用并联,你用双绕组全波整流就可以由两个绕组共同承担负载了,和并联后再桥式整流效果基 ...

谢谢指教  目前我已将变压器拆开   次级为双线并绕的 已将同名端合并为一路输出 想要得到24v6-8a电流输出用桥式整流    需要多大的电容和整流管  谢谢  ( 做9号技师开源焊台JBC245使用 目前用的24v开关电源 )
变压器铁芯为EI   76mm*63mm   舌宽25mm 叠厚约42mm

网友:
上下端并联就短路了。如果为了增加电流,用全波整流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指教  目前我已将变压器拆开   次级为双线并绕的 已将同名端合并为一路输出 想要得到24v6- ...

EI76铁芯,舌宽2.5cm、叠厚4.2cm。

铁芯容量计算公式是P=(S/K)^2   (K为经验系数,取值1.2--1.5,P的单位为VA)

K取1.2的话,铁芯容量约70VA,K取1.5的话就是45VA。

24V输出电流在2-3A的水平,越达不到6-8A的需求,要换大号铁芯。容量200VA以上的变压器才行,例如使用叠厚5cm的EI96型铁芯,要比您这铁芯大不少。

以上算的长时间满载的情况,像焊台这种负载,因为焊芯是间断加热的,所以变压器容量小点也可以接受。但您这个小的有点多,用起来发热会很严重,换大号铁芯吧。

另外就像楼上朋友说的,这种带中间抽头的变压器,用个两只二极管做全波整流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EI76铁芯,舌宽2.5cm、叠厚4.2cm。

铁芯容量计算公式是P=(S/K)^2   (K为经验系数,取值1.2--1.5, ...

谢谢版主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独立22伏的可以,中心抽头的不行。

两个独立绕组也不一定行,相位要一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