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660的怪毛病

楼主(2025-02-12):
这个机器似乎是放坏的,所有的波段都正常,唯独air无法调节频率,停在118上,转动旋钮声音有停顿,fast指示和slow切换,说明操控代码在工作

但是频率停在118,直输频率显示err,用信号发生器输出118m信号,是能接收的,说明接收功能正常

起初觉得可能是接触或老化问题,就拆开看了一下,发现此机有多个1000uf的电容,个别老化,于是全部更换,又有网上说c143电容板子上极性画反,一量果然是的,于是再换。

同时排查板子过孔,各种地方包括mcu牛屎片补焊测量,问题始终没解决。

然后排查这个ic3锁相环ic,在18脚,fm调节时电压有变化,但在air时电压不变,如果触碰测量,能感觉到频率变,也就是说后面正常,就是这里改变不了电压。

这就涉及我的知识盲区了,有几个问题想问

在这种mcu控制的机器中,调节频率和是否调节成功,是如何和mcu交换的,我如何去判断哪部份出了问题?

这个电路中,切换成air和fm之间,哪几个信号线涉及。lc7237哪些脚的状态可以测量?

楼主:
且这个电路图好像有误,在图上看,ic3的8脚是直通排线的air,但事实上air这个信号线和ic3任何一个脚都不通

网友A:
AIR好像是调幅的吧

网友:
这机似乎没有大毛病;建议还是先清理一下排线插头金属接触部分再说。

网友:
看来该机器也不能长期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AIR好像是调幅的吧

是的,air是调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