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C免费打板出现严重质量问题

楼主(2025-02-12):
2月4号下单,5号投产,7号发货,先进二厂生产的白色板子,存在严重质量问题:阻焊层附着不牢,脱落,导致走线铜皮暴露!并且黑色印字也有附着不牢问题,用指甲一刮就能脱落。不知同期免费打板的朋友们是否有同样问题?公道的说,JLC免费打板还是很给力的,几年了质量都很好,这次是个例。

网友:
都薅羊毛,把羊薅秃噜皮了

网友:
可能跟白色有关(白色版丝印是黑色,是不是黑色材料不过关?)。若干年前也打过白色板子,感觉丝印不如其它颜色的板子精致,再就是看不清走线,不便检查,再没有打过。在JLC打过其它颜色(红、黄、蓝、紫、黑等) ,都没有出现你说的这种情况。

网友A:
我春节前做的一批,100块,付费做的,焊盘孔大小明显不一,说不定哪块元件就插不进去。
投拆了没有用,叫我拍照片看,这种0.5的孔,就是大小不一样,拍照片也看不出来啊。
明显感觉JLC跟以前不一样了,出问题开始推诿了。把自家论坛关了,想发个牢骚都没有途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春节前做的一批,100块,付费做的,焊盘孔大小明显不一,说不定哪块元件就插不进去。
投拆了没有用, ...

0.5的焊盘孔的确小了点儿,元件默认的0.6的孔我都显小,一般都扩大到0.8,中周孔到1……孔大了卸载方便。

网友:
刚过年,机器设备和人,都不在状态,可以理解

网友:
楼上说的有理。工期可能有些赶,能理解。JLC也逐渐接烟火气了

网友:
可能免费的政策要变了

网友:
可能是过年都是临时工做的

网友C:
淘宝做的也不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淘宝做的也不贵,

淘宝也可以打板?

网友D:
哪有免费午餐天天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哪有免费午餐天天吃的?

事在人为

网友:
引用 网友B:
0.5的焊盘孔的确小了点儿,元件默认的0.6的孔我都显小,一般都扩大到0.8,中周孔到1……孔大了卸载方便。

其实金属化孔都会缩小,标称孔径应该是钻孔直径,减去金属厚度就小了,所以不能可钉可铆地设置,我有一次就插不进去管脚。

网友:
是产品都会有瑕疵,嘉立创默认的接受瑕疵品。

网友E:
我最近也遇到了,年前做了一版免费的,花了3元确认生产稿,到最后一关QC时说,5片中有2片覆铜脱落断路报废,退我1元钱。我一般试验用的小板做几块免费的,一般情况下都付费做,觉得老是蹭免费不好意思,毕竟人家也不容易,还要给你贴邮费。并不是说自己多有钱,而是觉得需要相互理解,换位思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最近也遇到了,年前做了一版免费的,花了3元确认生产稿,到最后一关QC时说,5片中有2片覆铜脱落断路报废 ...

免费打板是互利共赢的,厂家不傻。一是为了推自己的EDA软件,也是为了抢客户量,比如1%的客户打样后下批量单企业就赢了。激烈竞争环境下企业用些促销手段正常,人家是丢芝麻捡西瓜,我们心安理得的免费打板,各美其美。至于出现质量问题,可能是个例,第一次遇到,也可能阻焊颜色没选好,因为多数厂家还是力荐绿色阻焊的,而且工期短,可能是绿油工艺成熟过关且需求量大,记住教训,以后尽量使用绿油。

网友:
引用 楼主:
免费打板是互利共赢的,厂家不傻。一是为了推自己的EDA软件,也是为了抢客户量,比如1%的客户打样后下批 ...

我也是第一次遇到覆铜缺失断路报废的情况,我上次出问题的那个板是大亚湾分厂的,感觉以前那里打的板也是质量一般,样板5块中总有些地方丝印会有掉落缺失或模糊不清,不过覆铜出问题还是第一次遇到。以前遇到过一次丝印缺失全无,因为没有选“需要确认生产稿”,没有看到实际的生产稿啥样,所以后来都花3元钱来确认生产稿。感觉它那个上传后的仿真图也有问题,最早还一直与实际相符的,最近几年总是缺东西,不是开孔少了,就是覆铜不显示,Gerber图形里同样缺少对应文件,上传文件肯定不缺,不知是我这里个例还是普遍情况,所以现在确认生产稿变成了必选,否则心里没底。

网友:
好久没用JLC啦

网友:
我一般是付费加工,没有遇到问题。

网友:
一向质量就不是特别好,网上比较火的几个厂商华秋比较好,其他都不咋地

网友:
不管哪家快打,我建议大家非必要,不要用很少用的颜色和厚度,否则容易影响交期和质量。实体经济最近都比较难,互相理解。不过我要是遇到楼主情况,也肯定郁闷。好在一般都是为公家打样,每次都是付费的,出了问题,理直气壮找客服。

网友:
阻焊层本来就是比较脆弱的,就是一小层油墨。我遇到过油墨堵孔的,也遇到过油墨不均匀的,也遇到过一碰就掉的。但嘉立创工艺是比较好的,市场份额也大产品也多,肯定会出问题。就像天上的飞机那么多,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有空难,但绝不能全说飞机制造商不行

网友:
我都打的小板,一般黑色,还行,可能我用的都是标准的,没搞小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