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唐龙太极功放TO-220达林顿三极管型号

楼主(2025-02-12):
三极管为唐龙太极功放KTV750上的,位于NJW0281前级,测量1,2脚0.61V压降,1,3脚1.19V压降,其他参数不详。望大佬指点一下。

网友A:
0.61V应该不是复合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0.61V应该不是复合管吧

量Vbe是1.2V左右,其他怎么量都没有压降

楼主:
应该不是这个,我看了它的对管,上面丝印A1, 下面写的也是1826。

网友:
国产的东东,随意印字故弄悬乎。搞不好就是2073+940……

网友:
是2SD1826吧,达林顿复合管

网友B:
引用 楼主:
量Vbe是1.2V左右,其他怎么量都没有压降

    没有压降?到底是0V,还是特别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压降?到底是0V,还是特别大?

表笔测量没有反应

网友B:
引用 楼主:
量Vbe是1.2V左右,其他怎么量都没有压降

   你得描述清楚是指针表 还是数字表,用的哪个档位?说不清楚,大家如何帮你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得描述清楚是指针表 还是数字表,用的哪个档位?说不清楚,大家如何帮你分析?

数字万用表,二极管档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