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磁带在播放时,要往外面扣出来一点点,高音才达到最佳

楼主(2025-02-12):
有些磁带在播放时,要把磁带往磁带仓外面扣出来一点点,高音才达到最佳,不知这是怎么回事?
有人说是因为磁头磨损了,但本人更换全新磁头后,还有这种现象。
诡异的是,只有某些磁带有这种现象,而有些磁带就没有这种现象。甚至有的磁带,A面没有这种现象,B面却有这种现象。或者反之,A面有,B面没有。
方位角是磁头磁隙与磁带带基之间的角度,而磁带往外扣时,磁头磁隙始终和磁带带基保持着90度的方位角并没有任何变化,只是磁带带基整体往磁头磁隙的外部移动了一点点而已,为什么就会提升很多高音呢?为什么有的磁带却没有这种现象呢?
注意,磁带往外扣的时候,要用指甲或一字改锥往外扣磁带正中央毛毡处的塑料外壳,不要扣磁带的两边边缘,这样,磁带就会平整地往磁带仓外移动一点点,而不会左右偏移。

网友A:
这个问题,我分析机械变形,还有磁头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我分析机械变形,还有磁头问题

那为什么有的磁带有这现象,而有的磁带却没有此现象呢?

网友B:
可能是盗版磁带录制的设备问题,磁头位置偏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盗版磁带录制的设备问题,磁头位置偏离

不是盗版磁带,很多正版磁带也有这种现象。
本人从不收藏盗版磁带。
你说是录音机的问题吧,可有的正版磁带却没这种现象。

网友C:
“要把磁带往磁带仓外面扣出来一点点,高音才达到最佳”意思是把磁带盒往外扣出点吧?这个问题很常见。这和带基本身、带盒的制造精度、录音机走带机构都有关系。另外盒式磁带在运行时磁带的张紧力控制一般机芯基本没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为什么有的磁带有这现象,而有的磁带却没有此现象呢?

这磁带也分盗版正版,比如盗版磁带在翻录音乐时,那个录音机磁头的方位角是偏的,这录出来的声音就不对,你把这磁带放在正常机子上播放可能就会出现这问题

网友:
在一个问题,也就是6楼说的情况,磁带本身问题,或者磁带塑料壳年代久了变形,走带机构变形也会出现这问题。

网友:
很明显就是磁带左右声道信号和磁头轨迹不重合

楼主:
还有的磁带放音时,如果把磁带往外扣一点,高音会下降很明显。
有的高音提升,有的高音下降,乱七八糟的什么情况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磁带也分盗版正版,比如盗版磁带在翻录音乐时,那个录音机磁头的方位角是偏的,这录出来的声音就不对, ...

不是磁带盗版正版的问题,也不是磁头方位角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把磁带往磁带仓外面扣出来一点点,高音才达到最佳”意思是把磁带盒往外扣出点吧?这个问题很常见。这和 ...

没错,是把磁带盒往外扣出来一点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错,是把磁带盒往外扣出来一点点。

看看让放音键稍微起来一些高音会不会改善?就是一手先按住已按下去的放音键,一手按停止键,按放音键的手控制那个键的高度。
如能改善就是呀带轮的问题。
我小时候玩过不少录音机,出现此情况有呀带轮问题,有磁带上的毛毡垫问题,有磁头离磁带远的,有顶磁带的弹片问题,还遇到一台是两个磁头中间磁带绷紧就跳键的那个东西歪了

网友:
方位角,磁头高度都得重新调一下。

网友:
主要还是机器的问题,换台3磁头2个压带轮的机器听听,什么问题也没有了。

网友D:
磁头和基板之间的距离正确吗?如果磁头被上家换过,更换过程中,有些垫片掉落丢失,造成磁头和基板之间的距离发生变化,这时候,调整方位角,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其实如果有你手头有磁头量规,原因立刻水落石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磁头和基板之间的距离正确吗?如果磁头被上家换过,更换过程中,有些垫片掉落丢失,造成磁头和基板之间的距 ...

调整时机器全部螺丝都在位,有些带仓门调试看结构,调后基本不会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