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以前《无线电》杂志上有篇讨论降低工作点的倍压检波电路

楼主(2025-02-12):
记得以前在一本《无线电》杂志还是其它什么杂志上看到过一篇讨论通过降低二极管工作点来提高倍压检波效率、增强自动增益控制的文章,电路如图所示。具体什么杂志、哪一期记不清楚了。
这种电路是在D2处再增加一只二极管D3,本人亲自实验过该电路,频率高端和低端的增益确实要比没有增加D3时均衡许多,不像原来的636电路那样频率低端音量大,高端音量小,这的确是一个重大改进。
不知有哪位坛友知道这篇文章在哪本杂志哪一期吗?

网友A:
少年晶体管收音机里面有简单介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少年晶体管收音机里面有简单介绍。

还真是,不过该书对此电路的介绍有点简单了。
我记得好象在某本杂志上看到过比较详尽的分析,好象是《无线电》,记不大清楚了。

网友B:
增加D3的主要作用是调整检波器的直流工作点,不同的直流工作点会改变检波器的输入阻抗和检波效率,只有检波器的正向偏置电流合适,检波效率才最高。当三极管3AG1集电极电流设定为固定值,其基极直流电位也是某个固定值,这个电压同时也是检波二极管的直流偏置电压。显然,检波器使用的二极管数量不同,每只二极管分得的直流偏置电压也不同,改变二极管数量就改变了检波器的正向偏置电流。这种使用三只二极管检波的电路,还有另外一种稍微有点差别的电路,就是把一只10kΩ可调电阻与一只10μF电容并联,用来代替二极管D3,同样可以起到调整检波器偏置电流的作用,而且可能比用三只二极管效果更好,因为电阻是可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增加D3的主要作用是调整检波器的直流工作点,不同的直流工作点会改变检波器的输入阻抗和检波效率,只有检波 ...

如果把D3改为与D1串联,而不是与D2串联,如图所示,同样是三只二极管分配三极管的BE结电压,同样可以降低检波二极管的工作点,是否可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