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超越前代,艾伦评测德生S-2200X新款旗舰收音机

楼主(2025-02-12):
Anon公司的安娜很大方地地寄给我一台S-2200X评测样机,并告诉我这款新机沿用原有外形设计,却是全新设计的机器。虽然德生公司没有明确说明此机使用的是哪种DSP芯片,但这款新机的电路架构与德生H-501相似,三次变频包括模拟数字锁相环电路前端(给人一种自然的调谐感觉)和DSP芯片。

网友A:
德生产品的稳定性实在是个问题,连早年的HAM2000都是,不值得花大价钱购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德生产品的稳定性实在是个问题,连早年的HAM2000都是,不值得花大价钱购买。

有道理,德生收音机电位器、波段开关等零件确实不耐用,我的S2000收音机用了不长时间电位器就坏了。德生3000的波段开关更是让人诟病,故障率高得惊人。

网友:
估计价格也远超前代吧?

网友:
国内上市了吗??

网友:
我的德生S2000也是音量电位器坏了,右侧天线开关严重接触不良,里面有点复杂,左一层右一层的板板,想换真是头疼

网友:
有同感。德生的机子性能可以,但耐用性不行。

网友:
是灵敏度更高,抗干扰更强更耐用吗

网友B:
国内的配件嘛,过得去就行,耐用性就别太计较了。
再说,收音机也不贵,坏了可以以旧换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国内的配件嘛,过得去就行,耐用性就别太计较了。
再说,收音机也不贵,坏了可以以旧换新啊

你可能只玩过地摊机!几百美金的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