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品收购站收来的高乐(KORES)电子管收音机,供大家交流学习

楼主(2025-02-12):
外包装已经很垃圾了,但是里面看起来好像还可以,也没敢通电试机。分享一些图片供大家参考。

网友:
真正古董,值得好好研究

网友:
古董级别了!全拆了看看!看能否修复!

楼主:
请高手指点一下,我没有修过电子管收音机,只修过晶体管的。是不是需要先测试一下电源或者什么的。防止出现破坏性试机。

楼主:
有高人懂这个机器。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97346&highlight=%B8%DF%C0%D6&mobile=2

网友: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extra=&page=3

楼主:
看入迷了。赞赞赞。

网友:
爷爷辈份的古董机!ST管5灯机,只要不缺件,驱潮后应该能出生声,恭喜楼主!

楼主:
怎么驱潮?请指点一下吧

楼主:
经您一恭喜,想恢复一下这个机器,很心动啊

网友A:
大八脚机,好古董啊,期待您修复出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八脚机,好古董啊,期待您修复出声。

恨不得明天就插电试机。还有点紧张。先请问一下什么是大八脚机?

网友:
为了安全先不要通电,先把电子管取下。用万用表量一下高压有没有短路。若没有短路,再通电量一下灯丝电压是不是6.3V。若正常。就可以通电试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八脚机,好古董啊,期待您修复出声。

电子管常见花生管和大八脚管,你这种直筒粗管电子管属于GT管管脚有八个,俗称大八脚管。

网友:
插电前最好串联一只灯泡做保护,起码可以看到灯丝亮,电源变压器通。

网友:
矿坛是本高深的教科书、向各位老师致敬

网友:
绝对的古董  电子管收音机,

网友B:
那个时候“會”就有简化字“会”了。

网友:
修复一下也是很不错的古董收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时候“會”就有简化字“会”了。

是的,不仅照片那个“会”字,还有下面编号的“号”字。我上网查了一下,实际上早在新中国成立前的1935年8月,就已经推行了一版简化字,一共324个字,不仅包括这个会字(繁体字是“會”),还包括“号”字(繁体字是“號”)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时候“會”就有简化字“会”了。

但这不敢说一定是解放前的,解放后也可能吧,这就要请高人指点了。

网友:
老爷级的古董,待等它新生

网友C:
机子太古老啦,收不到音的可能性很大,可能需要做不少检测,对于没有修理经验的人有点难。不过电子管机有个好处,就是不容易意外损坏。
初步检查可以如下做:
1.检查一下电源变换开关,确认它是在220V的位置上。
2.把所有的电子管拔下来,检查机壳底盘上各个接线端是否正常,是否有断线头,电容和电阻外观是否正常。
3.短时间通电试一下机器,检查一下变压器灯丝电压和次级高压是否正常(暂不接电子管)
4.断电后感觉一下变压器温升是否正常。(刚断电后电源滤波电容上会有残余高压,接触机内元器件时要先把残余电荷放掉)
5.把电子管插上通电,看看电子管是否能正常点亮。
6.通电试听喇叭里是否有声音(包括噪音)。
7.进行收音机调试工作。

以上各个步骤都以前序步骤正常为前提,某一步不正常的话就需要进行相应的处理后才能进行下一步工作。

网友:
老勐兄讲的仔细。

楼主:
鞠躬感谢!对照着一步一步来操作。

楼主:
收不到音也不着急,关键是不能让这机子在我手上有进一步的损伤。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机子太古老啦,收不到音的可能性很大,可能需要做不少检测,对于没有修理经验的人有点难。不过电子管机有个 ...

正确安全的检查方法,学习了!

网友:
许文强时代的产物

网友:
感觉机器是解放前的无疑,但后背板那个贴纸就值得怀疑了,可能是后配,也可能是原配,解放后在维修或寄卖时贴的

楼主:
再补充几个细节照片,大中周外壳的下面,从右向左写着“中央行出品”

楼主:
6SA7(GT)

楼主:
电子管6SK7(GT)

楼主:
电子管6SQ7(GT)

楼主:
电子管6F6(GT)

楼主:
电子管标注的底部是HYTRON, MADE IN U.S.A,也就是生产厂家美国海特龙公司。

楼主:
都是美国制造的HYTRON牌子的电子管

楼主:
5Y3(GT)第五个电子管,在最里面。

楼主:
机芯拿出来看看。底部拍几张照片。

网友:
首先要用毛刷和吸尘器将机器清理除尘

楼主:
大变压器上标注“水森出品”(从左到右)。输出端有6个,1接地,2是6.3伏,3是12伏(空闲),4是700伏,5接地,6是700伏

楼主:
很高兴找到一张电路图!还有五个电子管的管脚图,拿来分享。

楼主:
这个电路图更清楚一点吧。

楼主:
类似的电子管机收音机电路图。

网友:
机子漂亮 ,古董级了好好的搭理好,值得收藏

楼主:
清理的时候,发现了一个1948年制造的小部件,像是一个小底座,上标注“1948 開利特製”,下标注“KALEE 600A”

楼主:
有个大的电解电容,是金字塔牌(PYRAMID)的。奇特的是正极一端是两支脚,各自独立分开还通电,另一端是负极,仅有一支脚。请专家帮惊解释一下。

楼主:
搞不懂,不知这个部件是什么?而且还有两个,如图,请行家指点。长约五公分,宽约一公分,外壳金属的,像是金属片包起来的小肉龙,且外壳都接地。但一端从缝里伸出一个端子,还接电阻电容,还知是什么意思。有两个,躲在最下面。请教请教。

楼主:
蓝线标记的下面藏着这个小部件,红色标记的是端子的焊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子太古老啦,收不到音的可能性很大,可能需要做不少检测,对于没有修理经验的人有点难。不过电子管机有个 ...

老勐老师好!今天仔细看了一下,喇叭应该是好的,用4.5伏电池触碰喇叭变压器前级,能听到微弱的喀啦喀啦声。但好几个电容都有变形了,有的干裂,有的干瘪。

网友B:
喇叭要接功放试听才行,擦圈,锈死用电池都有小的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喇叭要接功放试听才行,擦圈,锈死用电池都有小的声音。

谢谢指点。那我要把喇叭拆下来试是吗?这喇叭上面叠了一个小变压器,所以有四根线引到收音机底板下面,分别是喇叭两根,变压器两根。

楼主:
我这机器的励磁喇叭,印出来4根线,其中两个是输出变压器的初级,两根从喇叭接出来的。但不知道怎么接线。

楼主:
另外发现有这种接喇叭的方式,有两组变压器输出,还注明是“消交流声线圈”,请行家指教。

网友D:
“消交流声线圈”就是喇叭的励磁线圈,同时又充当电源的滤波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D:
“消交流声线圈”就是喇叭的励磁线圈,同时又充当电源的滤波电感。

谢谢指点!另外想问一下,我看了一下,实际接线与这个电路图对不上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另外想问一下,我看了一下,实际接线与这个电路图对不上啊?

励磁圈中缠绕了一个很少圈数的线圈,与喇叭串联,为了消除一些励磁圈带来的交流声。早期机子滤波电容容量很低,有些限定第一滤波电容不可超过8微法,否则对整流管不利,致使整机滤波不足,直流波动引起磁场波动。实际效果甚微,加强滤波后可以抵消它的作用。

网友E:
一般来讲,经过全面的打理这些古董机都可以恢复正常的工作。重要的事要行动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来讲,经过全面的打理这些古董机都可以恢复正常的工作。重要的事要行动起来

好的,抓紧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