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楼主(2025-02-12):
题目:有若干氯化钠NaCl和碳酸钾K2CO3固体溶于水,蒸馏完水分,得到什么物质。
问AI

中间过程略。。。。。。

传给我儿子,5分钟后我儿子传给我这个

中间过程略。。。。。。

真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前后5分钟两个答案,而且两个答案都不对。

网友A:
巨硬的 Copilot 回答如下:

网友:
狗狗的 Gemini 回到如下:

网友:
Claude 回答如下:

网友:
ChatGPT 回答如下:

网友B:
这个问题老衲上学时曾想到过,大概是氯化钠溶液和氢氧化钾溶液混合,然后水分晒干,剩下的成分里有氯化钾和氢氧化钠吗?(老衲化学忘光了,差不多这个意思)

老衲估计老师也搞不懂,就没有问老师了。老衲现在仍不知道答案,这种问题估计没有答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巨硬的 Copilot 回答如下:

谢谢你提供这么多结果。真让人大开眼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巨硬的 Copilot 回答如下:

别的虽然胡说八道,都还靠点谱。这个Copilot 的碳酸氢钠太离谱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老衲上学时曾想到过,大概是氯化钠溶液和氢氧化钾溶液混合,然后水分晒干,剩下的成分里有氯化钾和 ...

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溶液中离子如何重聚。
溶液中,都是离子态。

真要了解,需要“物理化学”,可惜我只学过普通化学,早忘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溶液中离子如何重聚。
溶液中,都是离子态。

我学过无机化学也学过物理化学。这个题目属于无机化学范畴。正确答案是氯化钠碳酸钠氯化钾碳酸钾四种盐的混合物。氯化钠和碳酸钾都溶于水,在水中电离成氯离子、钠离子、钾离子和碳酸根离子。由于这四种盐的溶解度差别不大,水蒸发过程中没有哪种盐会首先析出。水蒸发完后残留的是四种盐的混合物。

网友C:
这个怎么样:deepseek回答
### 问题分析

我们需要分析氯化钠(NaCl)和碳酸钾(K₂CO₃)在水溶液中的行为,以及蒸馏水分后得到的固体物质。

---

### 1. 溶解过程
- **氯化钠(NaCl)**:在水中完全电离,生成 Na⁺ 和 Cl⁻ 离子。
  \[
  \text{NaCl} \rightarrow \text{Na}^+ + \text{Cl}^-
  \]
- **碳酸钾(K₂CO₃)**:在水中完全电离,生成 K⁺ 和 CO₃²⁻ 离子。
  \[
  \text{K}_2\text{CO}_3 \rightarrow 2\text{K}^+ + \text{CO}_3^{2-}
  \]

---

### 2. 离子间的反应
在溶液中,Na⁺、Cl⁻、K⁺ 和 CO₃²⁻ 离子共存。我们需要检查这些离子之间是否会发生反应。

- **Na⁺ 和 Cl⁻**:不会发生反应,因为 NaCl 是强电解质,已经完全电离。
- **K⁺ 和 CO₃²⁻**:不会发生反应,因为 K₂CO₃ 是强电解质,已经完全电离。
- **Na⁺ 和 CO₃²⁻**:可能形成碳酸钠(Na₂CO₃),但需要检查溶解度。
- **K⁺ 和 Cl⁻**:可能形成氯化钾(KCl),但需要检查溶解度。

#### 溶解度分析
- **碳酸钠(Na₂CO₃)**:易溶于水。
- **氯化钾(KCl)**:易溶于水。

因此,Na⁺ 和 CO₃²⁻ 不会形成沉淀,K⁺ 和 Cl⁻ 也不会形成沉淀。溶液中主要存在 Na⁺、K⁺、Cl⁻ 和 CO₃²⁻ 离子。

---

### 3. 蒸馏水分
蒸馏水分后,水分蒸发,溶液中的离子会重新结合形成固体。根据溶解度规则,以下物质会析出:
1. **氯化钠(NaCl)**:溶解度较高,但在水分蒸发后会重新结晶。
2. **碳酸钾(K₂CO₃)**:溶解度较高,但在水分蒸发后会重新结晶。
3. **氯化钾(KCl)**:可能少量形成,但主要成分仍是 NaCl 和 K₂CO₃。
4. **碳酸钠(Na₂CO₃)**:可能少量形成,但主要成分仍是 NaCl 和 K₂CO₃。

---

### 4. 最终固体物质
蒸馏水分后,得到的固体物质主要是:
- **氯化钠(NaCl)**
- **碳酸钾(K₂CO₃)**

此外,可能会有少量 **氯化钾(KCl)** 和 **碳酸钠(Na₂CO₃)** 混合在其中,但主要成分是 NaCl 和 K₂CO₃。

---

### 总结
将氯化钠(NaCl)和碳酸钾(K₂CO₃)溶于水并蒸馏水分后,得到的固体物质主要是:
1. **氯化钠(NaCl)**
2. **碳酸钾(K₂CO₃)**

可能会有少量 **氯化钾(KCl)** 和 **碳酸钠(Na₂CO₃)** 混合在其中,但主要成分是 NaCl 和 K₂CO₃。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怎么样:deepseek回答
### 问题分析

说“少量氯化钾、少量碳酸钠”都是不严谨的。由于没有哪种盐会首先析出,氯化钠氯化钾的比例是无法确定的。

网友:
跟下楼主的帖子,来自豆包的解答

网友:
四种盐都有,不过最终主要剩余哪两种要用温度和键能来判断

网友:
问了一下AI:(Qwen)

AI回复如下,是否正确老衲不知:

Prompt: 有若干氯化钠NaCl和碳酸钾K2CO3固体溶于水,蒸馏完水分,得到什么物质?要说出详细依据。

Response: 当氯化钠(NaCl)和碳酸钾(K2CO3)固体溶于水后,它们会完全溶解并形成各自的离子。具体来说:

1. 氯化钠(NaCl)在水中电离为 Na+ 和 Cl- 离子。
   \[  NaCl (s) → Na^+(aq) + Cl^- (aq) \]

2. 碳酸钾(K2CO3)在水中电离为 K+ 和 CO3^2- 离子。
   \[  K_2CO_3 (s) → 2K^+ (aq) + CO_3^{2-} (aq) \]

当水分被蒸馏去除后,溶剂水分子消失。由于 NaCl 和 K2CO3 的电离过程是完全的,并且它们在水中形成的是可逆反应(即溶解和离子化),因此即使将溶液中的水分蒸发掉,Na+、K^+ 以及 Cl^- 和 CO3^{2-} 离子仍然会以相同的比例存在于残留物中。

然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由于 NaCl 是一种非常稳定的盐类,并且在水的蒸馏过程中不会发生化学反应或分解。因此,最终得到的主要产物将是氯化钠(NaCl)和碳酸钾(K2CO3),它们将以原始形式存在而不会形成新的化合物。

总结:将含有氯化钠 (NaCl) 和碳酸钾 (K2CO3) 的水溶液进行蒸馏后,残留物主要是未发生化学变化的 NaCl 和 K2CO3 固体。

----------------------------------------------

Prompt: 会生成氯化钾和碳酸钠吗?

Response: 不会生成氯化钾(KCl)和碳酸钠(Na2CO3)。在蒸馏过程中,虽然 Na+ 和 K^+ 离子以及 Cl^- 和 CO3^{2-} 离子会存在于溶液中,但它们不会通过化学反应形成新的化合物。具体来说:

1. **氯化钾 (KCl)**:这是由钠离子(Na^+)和碳酸根离子(CO3^{2-})结合形成的产物。
   \[ Na^+(aq) + CO_3^{2-}(aq) → K^+(aq) + Cl^-(aq) \]
   这个反应不会发生,因为溶液中没有足够的钾离子来与氯化钠中的氯离子和碳酸根离子进行交换。

2. **碳酸钠 (Na2CO3)**:这是由钾离子(K^+)和氯离子(Cl^-)结合形成的产物。
   \[ K^+(aq) + Cl^-(aq) → Na_2CO_3(s) \]
   这个反应也不会发生,因为溶液中没有足够的钠离子来与碳酸根离子进行交换。

因此,在蒸馏过程中,Na+ 和 CO3^{2-} 会形成氯化钾(KCl),而 K^+ 和 Cl^- 则会形成碳酸钠(Na2CO3)。但这些反应不会发生,因为它们需要特定的化学条件和物质来实现。在实际操作中,残留物主要是未发生化学变化的 NaCl、K2CO3。

总结:蒸馏过程中不会生成氯化钾 (KCl) 和碳酸钠 (Na2CO3),而是会得到原始形式存在的氯化钠(NaCl)和碳酸钾(K2CO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