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4.2S功放线间绝缘引起的故障一例

楼主(2025-02-13):
早段时间,接修了一台大功率的专业功放。用户领回去之后没有使用几次。再次烧毁。
对于这种屡次损坏(其实也不算。只是坏了二次。但是不能保证这次修好又能用多久)的大功率机器。真的有些头痛。功率大,使用的功率管子多。一烧一大片。可能上次修好收了三百块钱。这次又是损失一大片管子。成本不低。保修下来等于白干。
修电器好比医生看病。或者是没有找到病根。或者是百疏一漏。总有让你相像不到的地方。
今天讲这个。我判断是线间绝缘引发的惨案。
就是电阻表面的绝缘层剥落,与PCB铜铂走线之间接触打火(PCB走线是有绿漆作为绝缘覆盖,可能是由于我在检修的时候,拨弄零件,用尖锐的表笔测试的时候,损伤了绿漆。)
下面是事故现场照片。
以上内容权当推理,笑谈。不必当真。
其实这机器的电路图已经根据实物绘出来了其中一部分。但是发现上次发在论坛的资料有人放在闲鱼上出售。出于 人性自私的考虑。暂时不把电路上传了。希望理解。

网友:
你的焊接有错误,但原机也犯同样的错误。所以一烧而再烧.

不管绝缘漆有无损坏,电阻的铁帽绝对不能括到电路板,照片一上右一的电阻;原机不知是否也犯同样错失。

如有,而不全部纠正,还会有三、四、五...次

而,右二的5W电阻这样大距离远离才是正确

楼主:
这功放供电蛮高的,分高/低二组。高压这块,采有正/负150伏的电压。所以上面有一张图片。测量的电压是320伏。

楼主:
祝大家新年好。晚安。

网友A:
楼主强悍,技术杠杠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强悍,技术杠杠滴

是的,很难见到如此清晰度的电弧打火点的照片,照片下加红线正对着的电阻端帽边缘,就是电弧

环的中央,相对于底板上也是,极清楚。

笫三照片不知是否后自己换上的电阻,也是紧紧压住了大底板。 这样非跳火不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很难见到如此清晰度的电弧打火点的照片,照片下加红线正对着的电阻端帽边缘,就是电弧

环的中 ...

前辈,这是损坏的电阻未拆下来时,从上面看到的照片。

新换上的电阻已经架空处理 SVE}FRK9D][]~39)I55H)E5.jpg

网友:
这焊锡是无铅的吗?看着没有一点光泽。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辈,这是损坏的电阻未拆下来时,从上面看到的照片。

新换上的电阻已经架空处理

很好!但如果你不捡查R162,及同样压住电路板的电阻,把其处理,那还会重复大面积多次烧一

堆大功率管

网友:
感觉都是高手,让我仰慕的那种高手。